[音响] iHome IBT84蓝牙音响拆解

楼主(2019-05-17):
近日闲逛淘宝,发现有卖这个音响,卖场展示品、功能不全、灯光炫酷、关键价格不贵,遂下单购入。

官方定妆照就不发了,还不如我拍的清晰,实际灯光效果非常漂亮,播放音乐时还会随着音乐跳动

顶部包括了开机按钮、蓝牙指示灯以及发音孔,实际上还预留了充电指示灯和麦克风孔,不过由于这是演示机,被精简掉了,具体见后文

底部没有贴纸,实际有8个螺丝孔,但是只给上了4颗,中间那个大的圆孔是原来穿电源和音频线的

正面还有一个麦克风孔,不过也精简了

背面4个按钮,分别是挂接电话、灯光调节、音量加减,不过展示固件不支持按钮操作,因此实际只是个白色。另外原机支持ipx4防水的,因此还有个厚厚的盖子

盖子里面有3个接口:Micro USB接口(原机做充电和数据更新用)、USB母口(支持给其他设备充电)、3.5MM音频输入接口以及复位按钮。

拆开螺丝就能够揭开底座了,由于是展示机,因此提供了模拟音频和12V电源的焊盘

盖子上写了型号  ibt84,还有个同外观但是带智能语音功能的ibt85在卖,国外卖将近1k

.

这里用的功放芯片热量极大,哪怕是不插喇叭也热的烫手,因此焊了2个铜片上去假装能够加强点散热

音响有2块电路板,板子的排线接口都有定义说明,这点要大大的给个赞!

主控板正面,元器件不多,当也算是排布的密密麻麻的,3.5mm AUX插座还是带开关的,猜测是用于给蓝牙芯片提供AUX触发信号的

自己焊了根12V电源线上去,2个电容间的DC电路是降压给蓝牙板和FLASH用的,看电感体积估计也就100ma能力顶天了

这个板子的USB座子实际是个装饰,没有连接任何地方,为了好接线,我把这个座子拆掉了。功放芯片是TAS5711,I2S数字音频接口,模拟AUX输入的模拟信号由蓝牙芯片ADC采样后编码,再输出给功放芯片进行放大,这芯片别的都好,就是热量太大,长期使用可能会有虚焊的隐患

板子上也写得清清楚楚,display main pcb,展示用的主板。这老外的想法还真是独特,为了卖场展示还单独搞了个主板,这软硬件的开发成本,难道比拿正常功能的音响低?
记得论坛里也见过有卖家买ihome的展示用音响,不过后来我找来找去都没找到了,那位朋友有印象的话,可以发出来看看

蓝牙芯片用的炬力ATS2825,这颗芯片功能非常强大,即支持2组AUX输入解码,也支持红外遥控、还支持SD卡读取、MP3解码,同时还是个MIPS的可编程CPU,一颗芯片能干4~5颗芯片干的事,关键tb上价格才不到10块,你就说竞争力强不强,简直断绝别人活路!

下面是灯光控制板

这就是我说的正面麦克风孔,同时能够看到各层外壳之间是有泡沫做了密封和隔音的

拆开外壳里面还有一层白色的内胆

摆开后的全貌

灯光板的全貌,可以看到后面接口侧还特意去掉了2个LED

柔性的LED板

灯光板上用了2颗驱动芯片,12个插座,共计34颗RGB LED灯

这上面还有USB接口、还有复位键、以及2个功能按钮

LED驱动芯片采用全志的is31fl3236,采用I2C通讯接口,单颗芯片最大支持36颗单色LED,或12颗RGB LED。
实际上这个灯是前后两面相同的,因此2颗驱动芯片刚刚够用

这玩意做工其实真的挺复杂的,一层又一层,也确实对得起它的价格了

终于拆到扬声器单元了

这里设置电池的空间

刚好是2节18650的空间,不过在这板子上我没找到任何电池相关的接口,不过也能理解,一个展示机要接什么电池

两个铷磁全频单元,尺寸不大,1.5寸40mm

限于尺寸,低频下潜有限,不过中高音,特别是女声,还是不错,非常清脆,比我的1.75寸单元的漫步者蓝牙音箱要强,起码声音不浑浊。估计这个单元成本也不低

顶盖中间空缺的部分就是顶盖的麦克风位置

按键板上设置2个LED和开机按钮,这里充电的LED也被精简掉了

麦克风的座子

---END---

网友A:
来个链接看看,挺有意思的

网友:
感觉做工不错

网友B:
我就想知道买了多少钱?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链接看看,挺有意思的

连接就不给了,我 又不是来打广告的,只是来给大伙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买了多少钱?哪里可以买到?

随便搜了一下这个牌子,500以上,走人。

楼主:
毕竟现在还卖曾经卖过99.99美金的

网友:
挺复杂的设计,里面的是食人鱼灯珠,牌子logo挺有意思,我都看成iphone蓝牙音响了

网友C:
ihome这给牌子是美国的,但是非常的低端,去过美国就知道,基本上是沃尔玛等超市或者折扣商店卖的。不要指望有好音质。要想好一点蓝牙音箱美国人还是比较喜欢bose,不过不在一个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ihome这给牌子是美国的,但是非常的低端,去过美国就知道,基本上是沃尔玛等超市或者折扣商店卖的。不要指 ...

我知道,平价的iphone底座而已,不过胜在人家卖得好啊,bose最便宜的也比这个贵一大截啊,另外如果这个正价卖,我也是绝对不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买了多少钱?哪里可以买到?

国内没得卖,要靠代购,自然贵,国外便宜还经常打折

网友D:
TI的D类放大芯片吗,本身效率应该没问题,但没输出时都温度高发热大,板子设计上有问题,自耗大,用电池供电的产品是行不通的

楼主(2019-07-29):
引用 网友D:
TI的D类放大芯片吗,本身效率应该没问题,但没输出时都温度高发热大,板子设计上有问题,自耗大,用电池供 ...

演示机,直接用的12V咯,正常的机器估计不会用这个芯片

网友E:
IHOME的机器没什么用~我也有一台,装在厨房的,只有FM和ipad,没拆(全新机),房间只用这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IHOME的机器没什么用~我也有一台,装在厨房的,只有FM和ipad,没拆(全新机),房间只用这两台!
...

大佬都玩妙韵了,肯定看不上这玩意啊,话说我也就拿来点个灯,用来听歌就是摧残自己,一是扬声器朝天,二是低频基本残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都玩妙韵了,肯定看不上这玩意啊,话说我也就拿来点个灯,用来听歌就是摧残自己,一是扬声器朝天,二 ...

我就知道~所以我不装~我还有一台装在厨房的FM/AM/时间收音机(GE),装修的时候不知道扔到哪里~一个喇叭而已向下的~灵敏度极高,音质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知道~所以我不装~我还有一台装在厨房的FM/AM/时间收音机(GE),装修的时候不知道扔到哪里~一个喇 ...

是这么回事

网友F:
老哥你好,在淘宝店看到你的评论了,想请教下你把信号地和电源地连起来的电容是什么型号的呢,谢谢老哥了

楼主(2019-09-28):
引用 网友F:
老哥你好,在淘宝店看到你的评论了,想请教下你把信号地和电源地连起来的电容是什么型号的呢,谢谢老哥了 ...

无所谓,选个耐压高点的,最初我用的6.3V的MLCC,后来炸了,最后直接数字地和模拟地短接了

网友(2020-11-21):
44刀买个炫彩LED灯箱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