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法启动的小米小盒子(小米盒子mini)

楼主(2019-05-17):
开始拆:
1. 从拆除的结果来看,电源前后的方向硬撬是个好选择
2. 拆掉电源的部分
3. 主板
4.  重新组装后,不亮了,貌似没加电,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这种设计太不人性化了,没法拆开,官方估计也不修这个

网友B(2021-07-09):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太不人性化了,没法拆开,官方估计也不修这个

已经完美拆修一千多个的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完美拆修一千多个的路过。

啥单位修这么多?这硬盘爱坏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啥单位修这么多?这硬盘爱坏是吗?

是一年多的时间修了一千多个这个型号的盒子,有意者闲鱼找我

网友D:
EMMC挂了 这是通病

网友E:
加焊emmc吧,传统艺能了

网友(2021-10-05):
引用 网友B:
是一年多的时间修了一千多个这个型号的盒子,有意者闲鱼找我

怎么联系呢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D:
EMMC挂了 这是通病

这可能是内存颗粒的通病…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是在芯片里植入倒计时的某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emmc吧,传统艺能了

有可能要加焊CPU

网友F(2022-03-04):
引用 网友B:
已经完美拆修一千多个的路过。

请问你是怎么完美拆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是怎么完美拆卸的??

靠这挣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