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新电源的注意一下,通电后有异味

楼主(2019-05-17):
上个月,买了个金河田黑将400瓦电源,当天就装上用,可是开机后,满屋都是助焊剂的味,好吧,我不确定是助焊剂的味,但是吹出来的味,跟拆各种线路板时散发出来的味道一样,用了没两个小时后,就拆下来换客厅机了,主要是电脑在卧室,而且当时天气还比较凉,晚上不开门窗,空气不流通,

有买新电源的注意点吧,不知道其它的牌子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A:
很正常啊,一般电器第一次通电都有味道,好像是保护油挥发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啊,一般电器第一次通电都有味道,好像是保护油挥发的关系

但是,这东西它伤身啊,

网友:
金河田的东西本来就不怎样

网友:
金河田 爱国者 先马 之类的牌子真的不想说什么

网友B:
如果在意的话,可以把它当空调卡了窗户外边去,跑两天味

网友C:
我这边的电子厂现在按环保局要求减少助焊剂 蚀刻剂使用  指定使用FRB-1.1环保洗板水 还用老工艺就查到直接封(不知道是不是哪的环保局都一样 感觉比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权限都大 )

做出来的东西 有股怪味 像三防漆 又不太像的味道

网友D:
短接绿线和黑线启动电源,放阳台外面空转2天。

网友:
不太正常吧,这个又不是新鲜出炉的~

网友E:
只能怨自己眼瞎,买了这个好电源.  电源是电脑的心脏, 当然要买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的电子厂现在按环保局要求减少助焊剂 蚀刻剂使用  指定使用FRB-1.1环保洗板水 还用老工艺就查到直接 ...

环保局的当然牛了,现在讲青山绿水啊,他们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着空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意的话,可以把它当空调卡了窗户外边去,跑两天味

跑快一个月,还有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怨自己眼瞎,买了这个好电源.  电源是电脑的心脏, 当然要买好的.

主要是我这边实体店,合适的就这个了,台达什么的都没有,航嘉都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接绿线和黑线启动电源,放阳台外面空转2天。

转快一个月,还有些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跑快一个月,还有些,

跟收破烂的换一个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快一个月,还有些味,

我建议你拆开看看吧 会不会是电容微裂时工作会发热 电解液会从裂缝里缓慢挥发
一个多月还有味是明显不正常的

网友:
不折腾,新电源不通电就有味
因为那是各种密封胶和漆的味
上电 一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啊,一般电器第一次通电都有味道,好像是保护油挥发的关系

怕是没用过好电源。金牌电源转换效率高。元器件温度低,保护油怎么会挥发。要不是我搞了好多年电脑。我就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收破烂的换一个旧的

你别说,我还真有这心思,可是想想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别说,我还真有这心思,可是想想还是算了吧,

呵呵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