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喇叭更换纸盘维修过程:博士BOSE 301-Ⅳ音箱

楼主(2019-05-17):
辉煌二十载,再战三十年!!!

美国博士BOSE301-Ⅳ音箱,1996年的产物,如今已有23年了

一直都觉得博士这个售价高高在上的音箱距离我实在太遥远,目前也仅仅玩它家最小的Bose mini蓝牙音箱,那个小音箱发出来的声音确实让人不敢相信,低频比美4寸书架音箱。
而博士的大音箱动不动就几千上万的,感觉都是图豪们的玩具,望而却步。

今天有幸接触到这款第四代博士301音箱,
二话不说,直接拆了给大家看看内部,顺便鉴定一下真假(毕竟树大招风,加上国情特殊,市面上复制品太多)

升级会议系统替换下来的4只音箱

随便拿一只来拆掉(没想到这只喇叭全部完好,其它三只都有不同程度损坏)

LOGO有点小,网上查询同型号有的LOGO很大

这款音箱的设计我感觉很奇葩,横放竖放都感觉很别扭

当初它是被打了8颗螺丝钉装支架挂墙的(上下各一个支架),现在我用机架式交换机附带的脚垫给它用上了

背面的参数表

输入接口(貌似老音箱大多都是这种卡扣)

序列号铭牌

顶部一个小网罩

网罩很容易拆下

好处是卡扣不易段

拿掉小网罩后可以看到一个小喇叭和倒相管

这个喇叭设计是向后方的,声学的东西咱也不懂也不敢问呀

不知道这个到底算中音还是高音?

接着拆下正面的大网罩

网罩都是塑料骨架,可以直接用水清洗

ABS材质(其实看到这里就已经断定十有八九是真货了)

拆掉大网罩后,是一个大低音喇叭和一个小高音喇叭

低音大约8英寸左右

拆掉网罩竖起来感觉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顶部的高音喇叭

大约2英寸

低音喇叭特写

中间的音圈盖是网状的,隐约能看到中间的铁心,周边的注胶很均匀很养眼

边缘是塑料架包边

软边是发泡材质,相对比较柔软

拆喇叭

箱体内部有大量的吸音棉

低音喇叭背面

金属上铸有BOSE的标志和编号

抢眼的黄色标签,上面标注着ASSEMBLE IN MEXICO,大概是墨西哥组装的意思吧

无极电容

接线采用了缠绕固定方式,黑色负极,红色为低音正极,黄色为中高音

弹簧架

纸盘内部是不规则的皱纹

这是高音分频电路和高音喇叭,喇叭就一颗螺丝从后面固定着

分频无极电容

这是保险泡,

保险泡已经光荣牺牲了,也正因为它的牺牲才保住了中高音喇叭

这是高音的水泥电阻

这是中因的内部,和高音喇叭一样采用的固定方式

拆下喇叭看看

就一颗螺丝固定,拧下即可拆卸喇叭

中高音喇叭后面都没看到和低音喇叭一样的压铸BOSE标志,只印有简单的编号

喇叭正面

大约3英寸

经过维修喇叭的专业人士鉴定过为真品

未完,下面更精彩----

7楼更新喇叭修复手术过程,难得一见哦

楼主:
更新

四个音箱,其中有个软边开裂,一个音圈烧坏+纸盘断裂

第一个坏的
软边老化开裂

第二个坏的
这个可以说是已经成废品了,纸盘表面爆开(其实内部已经环形断裂了),而且音圈也烧了

今天周六不用上班,拿去维修喇叭的地方更换部件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修理喇叭了,去年也修理过一对8寸低音老喇叭,不过当时是邮寄的
店铺里全是喇叭配件,大多数喇叭都可以修理

给坏软边的挑选新软边,有的便宜,但是材质和弧度都不好,最后挑选了这种和原装想接近的,比较贵(老板说是进口的,暂且听着吧)

新旧对比,几乎看不出来区别

拆掉旧的软边(没来得及拍照)

涂上专用胶水,等待干燥后就把软边贴上去

接着开始修理损坏严重的,
老板简单粗暴的切下来了

反过来看看,纸盘和音圈断裂的地方

撕下这个音圈盖,还得再装回去,毕竟没有一样的盖子替换

拆掉了纸盘后的框架

音圈也烧坏了,更换了一样的,但弹簧盘和摆线得保留

老板做的还算熟练,可能我在现场看着的原因吧,感觉这次修理的手工比较好(上次邮寄过来的黏贴的不太紧,还得自己补胶)

得夹着等胶水完全干了才行

换纸盘这个还得把音圈盖也粘回去,但是边缘明显没有原装的处理得好看

弹簧盘和音圈纸盘粘合处

经过一个小时左右折腾,已经修复完成了,
左边这个由于换了纸盘,所以颜色不一样,右边这个和没修的没什么区别,后来经测试音质也没有什么区别

顺便也买了几个保险泡

左侧是新的,右侧是原装的,感觉保险丝大小不一样,挺担心保护不了喇叭的安全,但老板说没问题

更换好保险泡,中高音也恢复正常了

至此全部喇叭已经恢复正常,让它再度辉煌30年吧

试机视频(蓝牙功放板驱动+手机拍摄,将就一下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E4NzEyMDMwMA==/v.swf

附上其它设备专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410

网友A:
喇叭上有日期,1998年的箱子,20多年了,还能保存这么好,难得。肯定是真货,那时候的山寨技术还远远达不到这个做工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上有日期,1998年的箱子,20多年了,还能保存这么好,难得。肯定是真货,那时候的山寨技术还远远达不到 ...

我还有2对原装的301,10几年前当年收的,还在听

网友:
我还有2对原装的301,10几年前当年收的,还在听。

网友:
这东西太沉了,我都不好意思让你包邮。

网友:
低音的网状防尘罩倒是第一次见,估计是给音圈留的降温风道,但难道不考虑漏气?

网友:
会议音箱吧,家用可能不合适

网友:
原来是塑料箱呀

楼主:
更新喇叭维修手术过程

网友:
我们公司这玩意都卖废品了

网友:
这个音箱是一个老物件了

网友B:
始终没看懂三哥喇叭单元的位置关系

网友:
好像听到破音了

网友:
这个也能修好,好手艺。

网友:
手艺不错。攒一个

网友C:
听了音频   纯粹金属音

           建议楼主用金封功放和胆功放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了音频   纯粹金属音

           建议楼主用金封功放和胆功放试试看

手上有配套的舞台大功率功放,暂时没时间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始终没看懂三哥喇叭单元的位置关系

当年吹破天的直接/反射声技术,后面也没有了,不过确实很好听。楼主换了音圈、折环和纸盆音质还没变化,只能说缺一对金耳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新:

四个音箱,其中有个软边开裂,一个音圈烧坏+纸盘断裂

第1次看到了喇叭纸盘的修复。我以前返修过两个惠威的,是寄给厂家售后的。我们这些小城镇好象没有这种修复,否则我两个被雨淋坏的车载喇叭不用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