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陶炉外环火不加热维修

楼主(2019-05-18):
外环火不加热,设想各种可能,查找原理图,打开一看,加热丝烧坏了,这副拐白打了
分析原因,电陶炉上面的黑晶板裂了,导致进水,把加热丝烧坏了

直接上铜丝夹住

测下是导通

试机好用

网友A:
用不住NND字数

网友:
都裂成这样了还敢用啊?就不怕水漏进去啊?铜丝在高温下烧烧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住NND字数

昨天还开了10分钟试试,今天就坏了

网友:
换个面板吧,否则还有漏水的可能

网友:
先换个面板吧

网友:
老式电炉加个壳子,然后换个高大上名字。。。。

网友:
直接把断头拉伸一下再拧上估计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教你一招,这个是片,互相拧紧就像卷铁皮然后直通220那里会最先发热找到一些薄的玻璃碴子往接头那里摸然后玻璃化了就包结实前提是你外观弄紧利用接触电阻产生高热熔化玻璃,冷却后再试试那里最先发热也不怕有玻璃包住我有个2kw可调温度电炉子就是这样处理好的以前也这样处理好类似的薄玻璃碴子好找,废灯泡灯管。。。。。。

网友:
电热丝断,玻璃面板裂,坏成这样太惨了,就不用修了吧,用起来也心慌慌。

网友:
面板要换了,40一张。

网友:
支持继续使用,发挥它的余热

网友B:
这玩艺儿把我妈骗了!买了这个回家后老向我灌输电磁炉有辐射,这个没辐射,用着健康啥的,我解释了半天关于“波”的常识也没说明白她,放弃抵抗了。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B:
这玩艺儿把我妈骗了!买了这个回家后老向我灌输电磁炉有辐射,这个没辐射,用着健康啥的,我解释了半 ...

这个确实没有辐射。

网友(2020-02-13):
以前灯泡也这样,还真是比电磁炉辐射少

网友(2020-07-23):
换个面板可以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