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5c拆解+更换电池

楼主(2019-05-18):
帮别人换手机电池,就简单拆一下,没有完全拆解
荣耀5c的屏幕和后壳是卡扣固定的,就是拆下底部螺丝后撬屏幕总成与外壳间的缝,注意卡托要先拆下来,划开的时候不能刮到开关键的位置
新旧电池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没有温度保险

旧电池

最后成功开机

旧电池是暴力扯下来的,有轻微变形,这个到底怎么完整的拆下来呢

网友:
吹风机热吹黏胶处

网友:
打听一下仿电池什么价入的

网友A:
哪里是温度保险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是温度保险不懂

在原厂电池的保护板旁边有个小黄豆,那个就是温度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原厂电池的保护板旁边有个小黄豆,那个就是温度保险

最近,一个闲置的手机电池充电,居然慢慢的鼓包了。真气人。想刺穿排气

网友:
荣耀5c电池看起来和p9差不多,不久前换p9电池,基本上就这样

网友:
华为家的电池都粘得很结实,换起来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