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平衡充问题

楼主(2019-05-18):
在木工论坛看到这样一个帖子,说一个充电器带3个4056充电模块给3S电池充电会公地短路,那么在这个回路上加个二极管行不行啊??
或者有什么办法能实现一个直流电源给3个充电模块供电呢
3个4056模块接到公牛智能插座对应的3个USB接口可以吗?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不能这样搞,4056充电板输入输出是共地的,你把输入输出的-连起来就看出问题了。

网友:
请用三个充电头

网友:
无解。。。。。只能用三个独立电源

网友A:
肯定不行,tp4056相当于只连在正极,输入输出的负极是共地的,必须三个独立的5V电源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tp4056相当于只连在正极,输入输出的负极是共地的,必须三个独立的5V电源才行 ...

谢谢,公牛带三个USB的插座您了解吗?能不能作为3个独立电源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公牛带三个USB的插座您了解吗?能不能作为3个独立电源呢?

三个USB是并联输出,就一个开关电源出来的,必须不行,必须用单独的电源给4056供电

网友:
电源与充电板之间用全桥可不可以,有几路就加几个。

网友C:
炸.....想看烟花????? 你得3个独立的电源

网友D:
非要这样玩??那就做个保护板吧。参考这个保护板的原理图,3串的,忘了论坛哪位大婶贴出来的了。
一个电源充电,满足你的要求。这个只有过充和过放保护,没有均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USB是并联输出,就一个开关电源出来的,必须不行,必须用单独的电源给4056供电 ...

是的,我今天拿万用表测了一下,是并联的,电压都是3.9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要这样玩??那就做个保护板吧。参考这个保护板的原理图,3串的,忘了论坛哪位大婶贴出来的了。
一个电源 ...

是这样的吗?这两个是不是可以组一个,用我的笔记本电源供电,经过调压模块调到12.6V,再给保护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想看烟花????? 你得3个独立的电源

明白了,3个隔离电源

网友E:
前面的恒流恒压模块成本太高7.5元一个不划算。直接买几个5伏2安手机充电器小巧还便宜。后面部分买好一点的拓微tp4056也比25A的保护板便宜很多。

网友F:
强烈建议楼主试一下,我想看到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的恒流恒压模块成本太高7.5元一个不划算。直接买几个5伏2安手机充电器小巧还便宜。后面部分买好一点的 ...

嗯,我打算先组一个4056平衡充,如果电流不够再考虑别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烈建议楼主试一下,我想看到视频!

一楼的方案肯定不行了。
第一步我先组3个4056给3S充电,唯一的缺点就是电流最大只有1A
然后一起买了几个220V转12V的开关电源和恒压恒流模块,组一个大电流的,就是恒压恒流模块没有自动断电功能,充满了还有0.1倍的截至电流。

网友:
请用3个独立的充电插口,用3个独立的充电头充电,就像这样

网友:
我也在为这个充电器发愁,我的更麻烦,要在太阳能上面取电,太阳能控制器输出48v-100v还不稳定,现在是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