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个铜线圈的吊扇--------修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2019-05-18):
18年的风扇。。线圈是铜的。。本地名牌。。。这个东西太难拆了。。又耗又砸的。。
损坏原因。。1. 轴承卡死不转,上油后修复。
                     2. 2.2U电容爆了,换过2U的。。还有一个1.8U的从正常运行的吊扇上拆下测试的。故障一样(后述)
                    3.接线头线断路。。拆开后忘记怎么接了。。

故障描述:通电电机闷哼哼声。。

接线图。。断开电容端通电故障一样。。接上电容,断开外圈的火线,故障一样。。外圈250欧,内圈225欧。。

接线方式下图同一电容分别作4次测试总共8次,故障一样 AC, AD,BD,BC作同名端,故障一样。。通电电机闷哼哼声。。

我的通电测试方式。。就下图。没有安装上盖,左手拿着挂钩。。右手按通电开关。。三秒以内。
不知道是否操作正确,还是要安装了上盖才行。。因为太难拆了。。所以就这样测试。
每次我都尝试过静止通电,故障一样。
每次都测试轻轻转动下盖然后通电。。通电后下盖立刻停转。。用手波动一下,有吸力,不转。

请问这个风扇究竟哪里坏了?会不会拆的时候砸坏哪里了??还是电容需用回2.2U。。因为没有这个用了2.0,1.8测试。

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大家的教导,那么就先装上去试试。。
因为四个线,不知道接那个,而且拆装非常麻烦。。所以就引出多一条线,现在四条,后来发现这样免去了多次拆装(后续)。。

把两个线圈四个线都引出。。

安装好,接好线。。通电试试。。转了。。然后装好挂上去。。发现反转了。。
因为引出了四个线,所以很方便就把主副线圈调转。。方向正常了。。本来以为好了。。用了一会儿发现转速很慢。。比原来使用的慢了很多。。
弄了一早上,换来换去不下十次八次。。
最后接线就是图一,要是反转了。。只需要把副线圈同名端调转就行。就是图二的BC作为同名端就行了。现在运行一切正常。估计AD作为同名端也行,没测试。

完结。。。

网友A:
估计是要装好才行,本来定子和转子间隙就小,一通电就吸在一起,咋个转呢?

网友:
上下盖子要装好才能行

网友:
轴承卡死不转,时间一长估计线圈内部坏掉了

网友:
内外圈能做加法运算吗,数值是否等于测出的数值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测电容两端在路电阻?
如果正常,一定要装回去再试试,没轴承给挺着,肯定抱死,拉偏,拆没这么麻烦,找3个足够粗长螺丝从120°往里边拧,当撸子。顶开就行了

网友:
必须上盖,螺丝拧紧才能通电测试,不然转子偏心会立刻抱死,

网友:
个人认为是电容小了点,可以换一个大点的试试,增加移相的角度,以增加启动力矩

网友:
必须上盖,保持手动顺溜再拧紧,才能试机

网友:
轴承卡死就先换同规格的轴承。在确定无短路和断路的情况下,盒盖通电试试吧。

网友:
哈哈,这东西我从来就没试过完整将他拆开过,更别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要装好才行,本来定子和转子间隙就小,一通电就吸在一起,咋个转呢? ...

谢谢。。果然要装好才行。。风扇已修复。。更新在一楼。。。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果然要装好上紧螺丝卡死转子才能正常运转。。风扇已修复。。更新在一楼。。。

网友B:
这种老吊扇还是很耐用的,以前的都是油浸电容可以用到吊扇报废都不坏,现在的塑壳电容质量就不好说了,你这个才2.2μ是不是小了点?我拆过的吊扇一般都是3μ的,最少2.5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吊扇还是很耐用的,以前的都是油浸电容可以用到吊扇报废都不坏,现在的塑壳电容质量就不好说了,你这 ...

坏的塑壳的2.2,不是铁壳油浸电容。

网友:
这种老吊扇真的很耐用

网友:
当时的老电扇拆掉以后,就推荐我老师买了普通家用吊扇,20瓦,全部装好大约1米多点覆盖范围,转起来又省电,而且也不重,也好装。

网友:
2.5-3uf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