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5v升9v自关断电路怎么能提高输出功率

楼主(2019-05-18):
(图片)

楼主:
我照着做了一个,但是输出功率不够,给数字万用表供电,电容档,二极管档,200欧姆档,都有低电量显示

楼主:
谁知道怎么能提高输出功率?我把L1改成18匝,用锂电池代替1.2V的电池,功率还是不大,而且输出电压还不稳定。求教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这电路用在指针万用表可以

网友A:
可以用成品升压板改,简单好用

网友:
升压之后 测量电压值 不准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用的是淘宝上打样的成品套件回来焊接的,不存在你说的电压低的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改变变压器扎数或者线径!可能是你的线径细了!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只要把绕制磁环的漆包线换成0.3或0.5mm的就行了,但这样会增加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成品升压板改,简单好用

我买的一体式升压板,前天发现怎么万用表没电了!

网友C:
我是用的这个电路,MF30指针表上的15V电池及数字表的9V电池都是这个电路(VD1是用的肖特基管,输出后加了个电容滤波,没用稳压,输出加了个指示,MF30上用时,电池电压1.3-1.6V时输出13.5V-15.5V),只是线圈匝数不同,实测这个电路效效率大概6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一体式升压板,前天发现怎么万用表没电了!

它耗电还是大,需要改造一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耗电还是大,需要改造一下才行

求改造经验,别说加开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8092

买的一体式升压板也是SX1308芯片的,待机功耗有点多,如果能降低空载电流才能长久,不然充上电放不了多久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一体式升压板也是SX1308芯片的,待机功耗有点多,如果能降低空载电流才能长久,不然充上电放不了多久 ...

都一样,因为有那个三极管控制空载电流,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的这个电路,MF30指针表上的15V电池及数字表的9V电池都是这个电路(VD1是用的肖特基管,输出后加了 ...

350匝咋绕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照着做了一个,但是输出功率不够,给数字万用表供电,电容档,二极管档,200欧姆档,都有低电量显示 ...

我找到解决办法了,把那个8050换成sd882(3a40v)稳压管用10v的就行了,接3k电阻当假负载电压降到9.1伏,因为我量过9v的电池电压,记得空载有10点几伏的吧,应该不会烧万用表吧

网友:
功耗太大,还要加开关。

网友:
都是不错的能人

网友(2023-09-12):
有大神的改造图,能把待机功耗做到低至几十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