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朗佛LED灯管

楼主(2019-05-18):
2017年网上购买,朗佛,T8,45元9支,其中3支已经用了2年多没问题,另两支分别用了一年就烧了。

朗佛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手绘电路图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LED灯珠烧坏?LED灯珠有黑点,但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LED灯珠会发光。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高导致光衰,降功率用或者加强散热。

网友A:
这个图里那个是启动电阻?我的一个驱动输出300多伏是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里那个是启动电阻?我的一个驱动输出300多伏是坏了吗?

两个510k加2.2uf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