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一个靠谱的牧田“原电”

楼主(2019-05-18):
先发传送门:做一个米沃奇"9.0ah" 电池做一个威":克士大脚板"原电"
首先要承认的是,这次的“原电”更扯了,和原电没一毛钱关系,不喜勿喷

牧田不像米沃奇和威克士,随便可以低价买到全新的原装壳子。目前比较好的套料就是前两张图这种,(第一张图是我的,第二张图借用某商家的),我做过几个,配件很齐全,镍带配套的,保护板检测每组,带电量显示,过原充,做工用料也比较可以,遗憾的是壳子一贴纸就low了,但使用来说这套料做出来的电池是靠谱的。
其他一些套料就显得有点不靠谱的,好点的还检测一组电芯,差的就是个诱骗板,作用只是让充电器输出,机身接受放电,没什么保护,挺多牧田替代电池都是这两种,可靠性还不如分口用dc充电的"牧田款"电池。
后来发现了后面那种套料,外壳是印刷的,和原电非常接近(图3是官方图,图4是这种电池),但板子太差了,只有正负接电池组,于是决定加一块保护板,空间正好够,只要把线压扁再焊,不要增加太多高度即可,安装外壳不会造成挤压,而且两个板子在结构上是完全隔离的。
最终的结构就是 诱骗板-保护板-电芯,电池原配板子负责骗充电器和机身,保护板负责保护电芯,这样就放心多了,电芯用的全新三星20R,单颗内阻13~13.5,充电器是副厂的“高端”充电器带屏会唱歌...支持原电的,3.5A充电电流充饱后唱歌结束,实测电压20.5,内阻47.4,测试一切正常后,还是比较满意的。
套料价格三十多,加的保护板九块多,加上十颗电芯和人力就是成本。
此行为就是折腾着玩,无视人力,实用派看看就好

网友A:
买好的套料能够做得出来 好电池!

图二套料看起来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很漂亮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好的套料能够做得出来 好电池!

图二套料看起来也不错啊!

图2的套料应该是目前最靠谱的了。

网友(2019-09-05):
谢谢分享,第二图的套料店家方便密我不,先谢谢了。

网友:
这样的电池有均衡充电功能吗?

网友:
这个牧田是什么型号的钻。。

网友:
红色那块是平衡充板子?

网友(2019-11-15):
老铁 给个红色保护板的连接

网友(2021-05-28):
牧田电源黄色的接口是平衡口吗,带平衡的穿越机充电器能给牧田电源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