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硬盘音圈电机的接线及磁头结构

楼主(2019-05-18):
准备试试音圈电机驱动,先看看它的接点

这是磁头及电机的驱动接口

这面接到硬盘主板上

磁头摆臂

音圈电机,就2条线

可以做个摆

音圈的接线点,就是最粗的排线

这个可能是磁头读写芯片,查不到

双碟四磁头

微距不行,这是一个盘片的两个磁头

断面接线

磁头安装点,有很多小孔,不知什么作用

网友:
那个孔可能就是固定 微调什么的作用  只是可能啊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两强磁呢!求包邮!

网友:
这货应该有高精轴承

网友:
亲这个帖子真水啊。

网友A:
上面好像是有轴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好像是有轴承的

有。每次拆硬盘都把这上面的轴承拆下来。剩下的扔掉。

网友C:
年纪轻轻就肾虚手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纪轻轻就肾虚手抖啦?

哈哈,年纪大了还肾虚,有意义吗

网友(2019-09-30):
引用 网友B:
有。每次拆硬盘都把这上面的轴承拆下来。剩下的扔掉。

请问一下用胶水粘住的那种轴承是用什么方法拆下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