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EMMC153转SD修正版

楼主(2019-05-18):
改善兼容性,阻抗匹配,还有EMCP221手机字库转接板!

网友A:
加降压芯片实际上没啥用,读卡器的io电源是3.3v,即使emmc的vccq改成1.8v,电压依然会从io传过来,最终vccq依旧还是3.3v
ti有一款专门给SD卡设计的io电平转换芯片,那个再配上1.8v的ldo才能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降压芯片实际上没啥用,读卡器的io电源是3.3v,即使emmc的vccq改成1.8v,电压依然会从io传过来,最终vccq ...

不会吧,不过sd3.3 emmc也不热,可能是四通道的原因,1081就厉害了,烧鸡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不过sd3.3 emmc也不热,可能是四通道的原因,1081就厉害了,烧鸡蛋

是1081本身工作在USB3.0模式发热大,插U2口发热就小很多,1081跟emmc连接也是4bit模式,单贴一片emmc用塑料外壳散热不好跑圈也会掉盘

emmc工作在HS200模式才需要1.8V,52MHz模式用3.3V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1081本身工作在USB3.0模式发热大,插U2口发热就小很多,1081跟emmc连接也是4bit模式,单贴一片emmc用塑 ...

我很赞同

网友C:
EMCP221手机字库转接板PCB,有吗?我有免费打板途径,求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CP221手机字库转接板PCB,有吗?我有免费打板途径,求文件

文件没有,有板子

网友(2021-03-25):
NS1801 发热是大,但是裸板跑圈好像也不掉盘,没有用塑料壳

网友(2021-08-09):
求打板文件。因为自己懒不想画。有的共享下。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