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蒂欧尼水牙线

楼主(2019-05-18):
这个水牙线买了不到一年,最近突然发现不喷水了,按开关明显感觉电机被卡住了,转不动。
外表看不到一个螺丝
只有从中间接缝处入手
中间靠卡扣连接,转动时要小心
下面是水箱,上面是核心仓,水泵,电池,电路板都在里面
两个胶塞下是螺丝,

中间挡板有密封圈
要把水泵主体拿出来,先要把电源插座扣出来
最后核心部分就可以拿出来了
水泵电池电路板是一体的

网友:
进水了,电路板都锈坏了。

楼主:
这个东西接缝处都有密封圈,水估计不容易进去,多数是里面有一点漏水。我把电机轴动了一下,就可以转了,然后又喷了点除锈剂,就装了回去,将就用用吧

网友:
用起来效果到底怎样?

网友(2019-07-29):
应该是电机寿命不久了,玩具级别的280电机,铜刷磨没了。买了几个国产便携冲牙器,都是这种电机,还垃圾某宝都没卖

网友(2019-12-18):
国产产品比较垃圾

网友(2023-10-09):
第一个买的米家冲牙器,用了一年3个月,主板烧了,坼开看有水汽,密封不好,没买到电路板,关键难坼,第二个蒂欧尼价格米家一半才73元,还没到货

网友:
买了几个,通用电路板

网友:
12号收到货,赶紧坼开看看

网友:
国产垃圾,但价格有优势,性价比高

网友:
坏了还可以坼开研究

网友:
受潮卡住了

网友:
电机碳刷是易损件,我的米家用了1年3个月,打火有焦味,电机坏了

网友:
寿命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