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荣事达蒸煮饭盒

楼主(2019-05-18):
用了一年左右,不灵光了。加热一下子灯就灭了。热的饭中间还是冷的。拆开看看

差一个三角螺丝刀,于是顺手又买了一大堆螺丝刀

底部4个螺丝

其中有一个螺丝是三角的,我的数码之家的12合1 22合一都不见了。

看到里面都生锈了

结构简单,两个发光管,并联在一起 ,氖泡的。电源进来,一个进温度保险丝,一个进温控开关,中间再串个开关和发热板。没有加热好就跳,应该是温控开关出问题了。

现在拆开温度开关看看,看看是什么参数的

110度的,估计开关里面进水气了,刚开始整个底盘里面都是水痕。手头只有126度的,还不敢换上去,等找到110度了再换吧。

谢谢大家有分加分没分顶帖。

现在的手机发帖真方便

网友A:
这几天22合一有优惠活动  再撸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22合一有优惠活动  再撸一套

昨晚没事干,撸了一套了。所以今天加油,发帖赚MB。

网友:
说不定你的仓库里会找出一个新的煮饭盒

网友B:
为什么温控是110,不是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温控是110,不是100

因为温控在锅外面,直接接在加热PTC模块上了,外面100度的话国内怕连90度都没有,怎么蒸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