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 元作 』显示器使用中绿屏的检测与维修!

楼主(2019-05-18):
『 元作 』显示器使用中绿屏的检测与维修!大显示屏绿屏 ,调节颜色无效 。

开机的字都是绿色

软件折腾了几次,无效 ,试试硬件 ,拔插数据插头 ,
无效 。

拿出机箱后 ,发现屏幕有变化 。

颜色不断变

放好机箱,颜色又变了,不过没有那么绿了

看来是电脑后面的节目也许接触不好 。
尝试中。

掰到一定的角度,显示屏正常了很多。

调节到这样的颜色,见好就收 。

请教了一些高手,没有任何收获 ,于是自己尝试维修 。结果搞定。
总结故障原因,就是电脑后面数据接口,接触不好,或者脱焊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有时候换一根好点的VGA线就会好了

网友:
加一张亮机卡吧

网友:
基本是线的问题,可以调出显示器菜单看看颜色对否,菜单颜色对的话基本是线的问题。

网友A:
这类问题通常是视频线问题,主板VGA接头故障还真的不常见~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多才多艺。。。。

网友:
该换线啦,换吧

网友:
黄尚,不继续换线或检查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问题通常是视频线问题,主板VGA接头故障还真的不常见~

此物姓公 ,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