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可拔插的T12烙铁芯支架

楼主(2019-05-18):
  准备做个数显T12,材料不齐全先做个可拔插的烙铁芯支架慢慢等材料。现有材料:只有一块单面覆铜板(双面的好) 铁皮  垫片   水银开关(用于休眠唤醒) AB胶,制作过程。

  1. 先在覆铜板上画线、用细钻头打孔再用合适钻头扩孔、开槽、打磨

2. 焊上垫圈等固定材料,另一面没有覆铜就用AB胶加固

3. 开槽安装固定手柄线的卡子

  4. 焊接T12的触点弹片

5. 焊接水银开关用于休眠唤醒控制,焊接接地装置

6. 装到手柄上试试非常合适

做完装到手柄试了一下很合适,插拔了几下T12芯,感觉弹片触点很紧牢牢的锁紧T12 ---很爽很舒服,由于没有四芯手柄线暂时到此结束。

网友A:
樓主V5,
這種雕刻方法真厲害啊。。。牙膏後補

网友:
这样也不错,就是有点费材料
可以用PCB做上下两环,中间用长条PCB做连接

网友B:
触点怎么不一边一个啊就不用飞线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怎么不一边一个啊就不用飞线了啊

单面板另一面没有覆铜不好焊

楼主:
下图中两种四芯线做手柄线哪种更软更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面板另一面没有覆铜不好焊

眼拙没注意还以为是双面覆铜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图中两种四芯线做手柄线哪种更软更好用

别买这样的线太粗航插头套不进去我一次买了10米这样的线用不上(双层硅胶的硅胶都厚同样直径的线芯做出来的线外径都粗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买这样的线太粗航插头套不进去我一次买了10米这样的线用不上(双层硅胶的硅胶都厚同样直径的线芯做出来 ...

有什么合适的线推荐一下,四芯就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合适的线推荐一下,四芯就够用。

外层硅胶内层非硅胶(内层要薄的那种)柔软度其实差不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层硅胶内层非硅胶(内层要薄的那种)柔软度其实差不要多

有没有买过哪家的淘宝链私信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买过哪家的淘宝链私信一下,多谢。

专卖T12配件的那些店都有自己对比一下价格和邮费

网友:
做得很使用。

网友C:
1M电阻是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电阻是接地吗?

1M的是接地电阻

网友:
精品啊。又学到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V5,
這種雕刻方法真厲害啊。。。牙膏後補

只有小台钻没有滑台,只能人工智能铣槽。

网友:
做得不错,就是焊锡难看了点

网友:
这样钻孔切割感觉不是很好,边缘不是很平整,我觉得我用钢锯锯都能比你这个平整

网友:
谢谢分享。。。。很牛X的折腾。。。。。有空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