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估计大多数老司机看到它都会搞错它是什么东西吧

楼主(2019-05-18):
我想它应该不会是通常我们见到的保险丝盒吧?它是连在直流降压器输入正极上的(48-72降到12),它打不开(拧或拔都不行,粘住的吧),拉两边线会拉长(里面有弹簧)并断路,松开弹回并导通,难道是为了防止线路被拉拽的?

楼主:
没有人懂吗?,,,

楼主:
因为它没断路,不是我要找的断路故障点,所以没有大力打开它,但一般的保险丝盒应该一拧(或拔)就开吧,以便于更换里面的保险管,而这个里面是用弹簧拽住两边线路的,拉长断路,松开缩回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它没断路,不是我要找的断路故障点,所以没有大力打开它,但一般的保险丝盒应该一拧(或拔)就开吧,以 ...

自恢復熔斷器。

网友:
保险丝盒子

网友A:
就是一个保险丝,洗衣机上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保险丝,洗衣机上拆过

看来就是保险管套,不过这也太紧了——拧和拔都打不开,但既然它是通的,也就不必打开了,已找到个快断线的接点(接点太多,其中有4根线焊一起的需要排查)

网友:
...这也太明显了吧。你是以前没拆过这种保险管,里面有弹簧,拆开看过就知道了。可以加热下应该好开点。还有辨别是什么东西可以看下电路。

网友:
本来好好地,别给拉坏了~

网友:
应该能拧开的,不然怎么换保险

网友B:
这个不是保险套吗?

网友:
百分百是保险管

网友:
里面是个保险管。

难拆是因为有些时候弹簧氧化,接触不好,发热严重,把塑料弄融化,冷了粘一起了,我见过这种,只能暴力弄开。

网友:
保险管套里面本来就有弹簧的!

网友:
我八岁就知道这是保险管了

网友:
上了防水胶的保险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保险套吗?

肯定不是避孕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