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点背无名12V无刷电钻到货不通电

楼主(2019-05-18):
最近点背得很买啥都出问题,前几天积分换动力电池就只有三节正常的其他的只能当容量电池使用(好在卖家服务好退了点M币在此谢谢!),几天后买吧无名12V无刷电钻结果到货接上电池按开关没反应卖家要我先退货等有货后再买真郁闷。已经退回去了只能等下批到货了
卖家包装太简单了就一袋子连纸箱都省了

里面两个气泡袋

拿出宝贝

电池

充电器

主角

装上电池

试机无反应

刚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拿去充电结果1分钟左右充满转灯了
再次试机还是没反应

拆下电池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有12.09V看来是机器有问题郁闷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没外接大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外接大电源试试?

没呢反应都没有连灯都不亮电池电量灯也不亮接什么电源估计也没用

网友B:
你应该折了看看,万一只有线路问题呢?

网友C:
沧桑的大爪子给好评。。。卖家不让拆开看看哪里出毛病了?

网友D:
看看里面电池触点弹簧有没有和电池接触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折了看看,万一只有线路问题呢?

拆了要是搞不好店主又不给腿了怎么办连配件都不知道上哪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沧桑的大爪子给好评。。。卖家不让拆开看看哪里出毛病了?

是不是应该打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里面电池触点弹簧有没有和电池接触到位。

触点应该没问题直接就能看到

网友E:
有问题给换货就好 别自己动手拆了 又不是洋二打黑 急着用就五金店借一把220V的用着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问题给换货就好 别自己动手拆了 又不是洋二打黑 急着用就五金店借一把220V的用着先 ...

220V的手电钻有一把都跟了我十几年了,垃圾充电钻也有4把两把打黑来的,一把论坛39包邮买的超杨还有一把咸鱼收来的这个稍微好点

网友F:
这个要是货已退就行了,看着像三无产品,无刷的出问题自己也很难搞定,而且看夹头是双环的,属于无主轴锁的低档货,不要再买这个了,有很多其它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是货已退就行了,看着像三无产品,无刷的出问题自己也很难搞定,而且看夹头是双环的,属于无主轴锁的 ...

这个价位估计没啥可选的

网友G:
这个电钻是个问题多多的电钻,我的到手高低档不能转换,本来想退的,后来想想就一百多点的货退也麻烦,能自己折腾就自己折腾,自己动手修修最终搞定高低档转换的问题,可以切换低档了,现在在低档倒转的时候有类似打嗝现象然后就不转了,郁闷,可以说这是个很失败的产品,正常渠道根本卖不出去,这个无刷电机是定子和转子分开的,都是靠外壳固定保证间隙转动,不是一起的,对无刷研究少,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理论不应该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钻是个问题多多的电钻,我的到手高低档不能转换,本来想退的,后来想想就一百多点的货退也麻烦,能自 ...

打嗝是什么原因?能解决不?我的也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钻是个问题多多的电钻,我的到手高低档不能转换,本来想退的,后来想想就一百多点的货退也麻烦,能自 ...

无刷电钻定子和转子分开的很多国际大牌也不少,只要外壳材质过硬完全没问题其他的小问题只要自己能解决都不是事价格在哪摆着就怕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H:
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驱动板的问题?

没拆具体不详

网友I:
唉,早就提醒你了,应该先拆机看看,说不定只是虚焊或断线之类的小问题(这种产品的品控你懂的)。而且现在看来你连外接电源都没有试一下就下结论了,不是坛友风格。自己解决了有的玩了,还为老板省了运费,何乐而不为,莫非这种库存货还有保修易碎贴?
你这么简单退货了,以老板的风格不一定有后戏了,倒不是他有货不给你换,但可能根本就没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唉,早就提醒你了,应该先拆机看看,说不定只是虚焊或断线之类的小问题(这种产品的品控你懂的)。而且现在 ...

老板直接要我退回去我能说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