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串口通信简易加密算法的破解

楼主(2019-05-18):
A数据经一定算法后得到B数据,其中A是2字节随机数,求具体算法。
相关关键词:单片机串口通信,MODBUS协议

A数据(2字节)   B数据(2字节)

75 86            11 40
77 24            48 77
7D 63            5D 69
93 2F             EC 6A
2C CD            5B B1
00 00             DA A6
DA A6            FF 23
FF FF             9F D9
9F D9            FF FF
01 01            FD 8B
10 10            CA 96
88 88            2F F2
44 44            94 A2
BB BB            40 0B

网友:
不要算了,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算法,是一个加密表。之前公司做个一个

网友:
如果输入输出唯一对应,可以直接穷举建立个映射表.

网友:
数据量太少了 看不出个啥来

楼主:
原始字节是随机数,故意用 FF FF 或者 00 00 来试,发现结果不可逆,不是简单的异或运算。

网友A:
一般这种加密算法都市替换算法。
可以尝试这样破解:
发送:
1、00
2、00 00
3、00 00 00
........
n、 11 11 11......

不断替换,判断相同的数字在不同的位置被替换成什么数字。

比如:
数字      第一次替换、  第二次替换、第三次替换、第四次替换......
  1             F                 E                B                 1
........

从 0到F 16个数字出现的规律。 只要重复出现就好办了。

我用这种方法破解了别人的加密协议。

最后加一句:需要时间和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加密算法都市替换算法。
可以尝试这样破解:
发送:

方法不错,我很赞成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加密算法都市替换算法。
可以尝试这样破解:
发送:

改天试试看

网友:
这标题取的,还以为是已经破出来了呢?正想围观看热闹

其实对密码方案攻击破解,一般有几种情况:暴力攻击、已知明文攻击和选择明文攻击,越往后相对难度越低。暴力攻击就是穷举,说白了就是全靠运气瞎蒙,已知明文攻击就是在同时截获明文和密文的情况下,就是类似于楼主给出的情况,已知明文和密文对,然后通过统计规律、语言规律等,对加密算法进行反推,如果截获的明文和密文对足够多,就有可能反推出规律,然后进而反猜算法。如果能够获得加密装置,可以根据猜解者的想法,输出特定的数据,观察结果的变化,其实楼主也可以这样做的,这样做在三种情况中,难度是最低的了。

如果加密装置在楼主手上,可以尝试选择明文攻击,就是输入特殊的数据,以观察结果。比如输入全0、全1、55h、AAh等特殊数据,看看输出规律。另外,可以反复输入同一数据,观察输出,看看结果是否相同,可以判断该算法是否与时间或者上一次运算结果相关。

反正,现代密码算法一般就是三种操作:分散、混乱(一般是位运算和反馈)、迭代,但是要破解一个初级的算法,也是需要对加密算法有比较深的研究和经验才行,除非是使用固定密钥作简单运算的,否则不容易的,放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加密算法都市替换算法。
可以尝试这样破解:
发送:

这种办法,仅适合简单地使用了分散操作的加密算法,看看DES就知道了(现在很多山寨算法都参考了DES),如果是分散以后,再加入混乱手段(比如非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之类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办法,仅适合简单地使用了分散操作的加密算法,看看DES就知道了(现在很多山寨算法都参考了DES),如 ...

仔细看提供的数据,已经有00,FF等简易明文。但是密文没有规律。

网友C:
哈哈,光凭这几组数据就能破解的话,这加密算法也就废了。我之前在一个产品上做的通信算法,就算每次要发送的数据是一样的,经过加密算法后,输出都是不一样的值,长度也会变化,当然在这里使用了真随机数发生器,以及复杂的随机同步算法

楼主:
明文是随机数,无法提供大量数据进行分析。

网友(2019-07-25):
引用 网友B:
这种办法,仅适合简单地使用了分散操作的加密算法,看看DES就知道了(现在很多山寨算法都参考了DES),如 ...

说的对,有的高级加密,很难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光凭这几组数据就能破解的话,这加密算法也就废了。我之前在一个产品上做的通信算法,就算每次要发送 ...

用的基于时间的算法?

网友:
有破解的心思和能力,基本上程序自己写算了。没准难度还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