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aquafresh直立按压式牙膏拆解、结构功能解析

楼主(2019-05-18):
"aquafresh"——是国际制药、家化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品牌之一,aquafresh牙膏的进口产地多为英国、意大利。产品特点借用网页图片编辑了一下,比较直观,方便了解。

设计新颖诱人,网上标价10多块到100多的都有,为防买假,超市50多买支感受一下。牙膏残留少方便、省力、易收纳的确不假,护牙啥的无从考证就略过吧。乘着刚用完无损拆解一下,试解读设计特点和功能结构。之前没见过,更没拆过,根本不了解原理和结构,一起来试试吧!容量100ml的外观大小

包装印刷

进口产品国内售卖必须的中文标识。原产国:意大利

演示挤牙膏过程。扳压行程随机可控,可获取个性化牙膏量。扳钮一次按压到底,最多挤出牙膏长1公分多。

方便的快速开、合盖设计

因牙膏用完,下活塞到顶且有止退卡限制不能拆出,得想办法

止退卡尖部垫上一圈卡纸,改变止退的结构基础

长的M6螺栓,轻捻入下活塞底盖中心的盲圆孔内下拉,取出下活塞

膏筒顶部,上活塞上仅残留少量牙膏

上活塞受扳钮控制向下运动压缩牙膏储筒空间时,筒内膏体压力升高,牙膏从中心孔洞流出泄压,将前方管内的牙膏推出管口,完成挤牙膏过程。

上活塞受控于扳钮的运动情况。随着扳压,白色的上活塞下行至印刷贴纸内,原来位置只留下半透明的储膏筒壁

再来看看下活塞

脱开第2级的底盖圆台卡后,第1级的底盖十字孔柱卡,仍勾住下活塞中心孔。这时的底盖虽不能脱出,但活塞上、下的空气经十字孔柱边隙已能连通,这是牙膏灌装完成,最后下活塞安装前的初始状态,安装下活塞时排气。排空后合上第2级卡,底盖的圆台顶部平面封闭活塞孔,密封效果一般,下面拆解时可见微量渗出的痕迹

右侧底盖的十字孔柱下方即为圆台,可见轻渗漏痕迹

簧片下行时6爪呈撑开趋势,直径变大,阻力大增,所以构造决定了和其合体的下活塞只能上行,无法下行。

帖文所述2级卡位的级数指定,以下图标记为准

拆头部扳钮

扳钮利用杠杆原理,进行了省力设计

头部剩余。膏筒里还有个上活塞连着出牙膏管

最后一拆

剩个孤零零的牙膏筒

下活塞按前述处理

模拟产品最后的生产过程。灌装

塞进下活塞推进排气

排空后,将下活塞的底盖压进至第2卡位封闭下活塞。接下来就是后续生产环节

总结一下主结构特点:
1. 下活塞,因受止退卡限制,只能被动上行,不能下行。
2. 上活塞,通过中心孔壁与出牙膏管密封连接且相通,扳钮压迫、释放牙膏管运动时,上活塞被动跟行。
结构已详拆展示,其实懂结构功能的已能明白使用原理。但总有喜欢现成答案的,那就啰嗦几句吧!
大致原理:操控出膏口后方外露的扳压按钮,杠杆力作用于出牙膏管两侧的耳凸使其下行,即上活塞也跟着下行,由于下活塞不能退,于是牙膏筒内空间被压缩压力升高,储筒内牙膏经上活塞中心孔向上泄压,推动前方管内牙膏挤出管口,完成挤牙膏过程。
取完牙膏,松开扳压,扳压钮在弹簧作用下复位,扳压钮前伸的盖板封闭出牙膏管口,同时上活塞上行导致储膏筒内低于大气压强。以上情况是同时发生的,平衡压强只能从管口或下活塞位置,由于管口被盖板封闭,暴露缝隙面积极小,阻力增大不易;而相同压强差下,作用在直径36mm的下活塞上的大气压力,要远远大于牙膏管口(粗估在数百倍以上)缝隙处的压力,同时下活塞允许上行,于是下活塞在大气压力推动下上行,填补牙膏挤出后留下的空间。
随着每次使用,下活塞逐渐上行,直至上、下活塞相顶,挤空储筒内牙膏,表现为扳钮扳不动为止。通过将上活塞的下面,和下活塞的上面设计成高吻合状态,同时采用尽可能短的出牙膏管,可以极大地控制使用终了的牙膏残留。
帖完。谢谢你路过!

网友:
看完还是没搞懂下活塞是怎么向上运动的

网友A:
同样没看懂,写的字挺多,说的不清楚,没说到店子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壳子比牙膏贵

网友:
太高级还真没用过~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了……这产品设计估计占成本相当一部分,话说这牙膏成份好繁杂

网友:
这牙膏管也不便宜啊,本着废物利用的环保理念,楼主把焊锡膏灌里面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没看懂,写的字挺多,说的不清楚,没说到店子上

读书少又想说清楚,难免,只有请包涵。
不介意的话,你润色一份在点子上的,我注明出处尊重著作权,直接粘贴在帖尾。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论坛也好,意下如何?!

网友B:
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按压时弹簧受力拉伸,松开时弹簧回缩,管内负压使下活塞上行,同时上活塞被动上行

网友:
谢谢分享,解释得很明白了,屈臣氏润肤露也是这个结构

网友:
我在日本见过类似的,挤压的时候因为活塞有止逆不能后退,牙膏挤出来。松手的时候筒子内负压,大气压把活塞压进去。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按压时弹簧受力拉伸,松开时弹簧回缩,管内负压使下活塞上行,同时上活塞被动上行 ...

认真看一下帖图、帖文,己经极尽详细和啰嗦了。
按压是压缩弹簧,上活塞被动下行,挤出牙膏;松开弹簧复位,上活塞被动上行,储膏筒内形成负压,大气压力推动下活塞上行。

网友:
解释得非常清楚。

打赏限额冷冻期,标识之后再来评价。

@阿睦 蛋痛现在的打赏限制,要隔24小时限额才恢复,老站是以0点为刷新点。

网友:
设计挺巧妙,不过壳子成本不便宜

网友:
看楼主原理讲解,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
原来挤牙膏是这样来的。。。。。

网友:
我以前也见过,大概类似沐浴露喷瓶的结构,只是底部有利用大气压负压向上推动。

网友:
传说中的挤牙膏

楼主:
MM的玉手恢复得怎样了?真够勇敢的,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