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想拆卡西欧GA-710GB,但是用什么做防水?

楼主(2019-05-18):
前端时间几个按键不灵了,只有灯和start(计时)有反应,送去修结果人家说没问题,我拿回来后的确没问题了....
但是我用了一段时间后毛病又来了,而且是间歇性的.....
现在能正常用了,但是这期间我换了一块小巧的f-94w,所以我想知道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我手头有一罐凡士林,但是听说好像凡士林不能用来密封....如果不能的话,麻烦各位给个tb关键词...

网友A:
刚好我有这个东西,你上淘宝搜手表防水膏,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有这个东西,你上淘宝搜手表防水膏,很便宜的

哦,明白了,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这种防水膏怎么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这种防水膏怎么涂呢?

像涂黄油一样涂在密封圈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涂黄油一样涂在密封圈上就可以,

好的,我下次试试

网友B:
凡士林不溶于水可以用,在用凡士林前对垫圈检查一下,有没有老化和变形,需要换的垫圈一定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士林不溶于水可以用,在用凡士林前对垫圈检查一下,有没有老化和变形,需要换的垫圈一定要换 ...

但是网上说手表油不能随便换...我打算先买罐试试

网友:
要防水其实不难,做好两点:1.密封圈完好,2.涂防水油。

网友:
千万不能把防水膏涂在橡胶圈上,要用防水油。

网友:
就好比避孕套不能抹油一样。凡士林是油脂,密封橡胶圈万一是天然橡胶的话,一接触到油脂,很容易老化。所以要用专门的硅脂类的防水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