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关于sgl8022w接线问题

楼主(2019-05-18):
如图,请问图片里的线路有问题吗,请问线路板接通电源后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小白求助,望坛友指导

网友A:
8050的E极不是接地的吗?

网友A:
SGL8022W 是一款用于LED 灯光亮度调节及开关控制的单通道触摸芯片。使用该芯片可以实现LED 灯光的触摸开关控制和亮度调节。具有如下功能特点和优势:  灯光亮度可根据需要随意调节,选择范围宽,操作简单方便。可在有介质(如玻璃、亚克力、塑料、陶瓷等)隔离保护的情况下实现触摸功能,安全性高。应用电压范围宽,可在2.4~5.5V 之间任意选择。应用电路简单,外围器件少,加工方便,成本低。抗电源干扰及手机干扰特性好。EFT 可以达到?2KV 以上;近距离、多角度手机干扰情况下,触摸响应灵敏度及可靠性不受影响。

特性
   ● TI 触摸输入对应SO 灯光控制输出。共有四种功能可选,由OPT1 和OPT2 管脚上电前的输入状态来决定。具体如下:

1)OPT1=1,OPT2=1 对应:不带亮度记忆突明突暗的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

2)OPT1=0,OPT2=1 对应:不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

3)OPT1=1,OPT2=0 对应: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

4)OPT1=0,OPT2=0 对应:LED 三段触摸调光功能

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0的E极不是接地的吗?

E极接地后接通电源灯就常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L8022W 是一款用于LED 灯光亮度调节及开关控制的单通道触摸芯片。使用该芯片可以实现LED 灯光的触摸开关 ...

我也是参考这张图的

网友B:
这玩意儿频闪!用RH6616吧!功能一样!频率更高! 我已经打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频闪!用RH6616吧!功能一样!频率更高! 我已经打板了

我做的怎么不频闪 用电池做的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怎么不频闪 用电池做的电源的

频闪肉眼是看不到的!

网友(2019-06-18):
引用 网友B:
频闪肉眼是看不到的!

我知道,我是用手机摄像头看的,用电池确实没有频闪。

网友(2023-02-10):
家里小灯坏了,看了lookball的回帖,高明白SGL8022w,谢谢lookball

网友:
以前打板用贴片元件焊了一个,很小的体积,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