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需要仪表箱,有什么推荐的吗?

楼主(2019-05-18):
     需要像台式万用表那样的仪表箱,不知道大家都如何解决的?没有一个好看的盒子,diy山寨味太浓

网友:
老马家多得是

楼主:
好看好用的塑料壳子不多啊,大部分好看机箱都是铝合金的

网友:
偶现在做外壳都用亚克力,好加工

网友A:
马家搜巴哈尔壳体。。。
我一般都在他家买外壳,外观都很不错。就是有点小贵,邮费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家搜巴贝尔壳体。。。
我一般都在他家买外壳,外观都很不错。就是有点小贵,邮费也不便宜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家搜巴贝尔壳体。。。
我一般都在他家买外壳,外观都很不错。就是有点小贵,邮费也不便宜 ...

没找到啊,请检查下店铺名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啊,请检查下店铺名字,谢谢了

巴哈尔。。。巴哈尔。。。
哈哈哈哈,巴贝尔是那个2B演员。。。
有两家,一家北京一家深圳,其实是一家,有时一家缺货会从另一家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家搜巴哈尔壳体。。。
我一般都在他家买外壳,外观都很不错。就是有点小贵,邮费也不便宜 ...

巴哈尔的箱子比较贵,但是品类比较全!我以前DIY电池点焊机时,选购仪表箱要求尺寸大约150 x 160 x 240左右,看了他家的大约80-100元,没在他家下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2069

在这里下的单,150 x 160 x 240的箱子48元,算邮费15元,共63元。他家的箱子类型也比较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3f52e8dpShO67&id=526960868095&_u=kau3v9462c

网友:
铝合金的壳子确实逼格高,买不起,一般买金属围挡机箱,前后挡板是塑料,四周是铁皮的,十几块钱一个,比塑料的贵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巴哈尔的箱子比较贵,但是品类比较全!我以前DIY电池点焊机时,选购仪表箱要求尺寸大约150 x 160 x 240左 ...

巴哈尔的铁皮围框机箱相对来说还算便宜。但也比别家蓝皮的围框机箱贵好多。
铝合金的看看就好了,在他家只买铁皮和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