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小米2S 改造 投影仪

楼主(2019-05-18):
上次说的投影,拆解了,发现是4寸的屏,这周有空,拆解了小米2S, 4.3寸 1280*720 改造了,亮度不行这是正常的显示的,开拆

主板

上下两侧用刀片,跷一下就打开了前面板

把背光什么的拆了,要小心点否则屏搞不好就坏。

直接上机测试亮度太低了,没法看。

后来以为是这个镜子一样的挡住了影响了透光,结果我把这个也撕了,其实每种屏是不一样的,
小米2S这个屏这里是偏振膜,我去,一撕了光是透光了,但量,看不到色彩了,什么都看不见。
但我原来拆过小米5的是可以直接撕了的,我还单独换过小米5的背光,我去这个小米2S就不一样搞砸了直接报废。

只能再装回去了。偏振膜要贴上才有显示, 随便一装就好了勉强能显示,失败的DIY,哈哈。

结束:
相同尺寸,分辨率越高,透光越差,还有和厚度也有关系。

网友:
该同志动手能力强。

网友:
该坛友动手能力强

网友A:
两层,一层偏光,一层隔热膜,原因可能开口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层,一层偏光,一层隔热膜,原因可能开口率低?

有好多层,有导光的,有反光的,贴在屏上的是应该是偏光。

网友B:
经典神机就给你这样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神机就给你这样毁了

哈哈,打折给你收藏要不。不要1999,不要999,给钱就送

网友C:
用手机改需要提高光源亮度,用一加1改过,1080P的,150瓦LED,白天拉窗帘也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改需要提高光源亮度,用一加1改过,1080P的,150瓦LED,白天拉窗帘也能看 ...

效果怎么样,问题是我的偏光膜被我搞了,现在没法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改需要提高光源亮度,用一加1改过,1080P的,150瓦LED,白天拉窗帘也能看 ...

楼主发个配件店铺,改装教程吧。

网友:
哈哈,我需要你的主板,卖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改需要提高光源亮度,用一加1改过,1080P的,150瓦LED,白天拉窗帘也能看 ...

这位是高手,分享下经验吧,原来也有类似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怎么样,问题是我的偏光膜被我搞了,现在没法用了。

网上有高透偏光膜卖,可以试试

网友:
图片太虚了

楼主:
偏光膜我是放上去,贴不回去了,所以很虚,不放偏光膜,照出来就一片白的。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该坛友动手能力极强

网友:
这真是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