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056充电板LED的问题

楼主(2019-05-18):
没事用SOP转DIP座子做了个测试4056片子的充电板,编程电阻用1.2K和18K可变串联,LED限流电阻200Ω,电容找不到合适的直插,用了两个0805贴片,现在的问题是接通5V电源,绿色LED正常长亮,红色LED闪烁一阵后也变长亮,充电倒是一点没问题——充电红灯亮,充满绿灯亮。断电短时间再上电红灯直接长亮,断电时间长些再上电,红灯又是闪一阵后长亮,换个芯片也一样。请教大神们,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我记得空载就是都亮,两个灯是快速交替闪烁的,频率很高。我也是diy的,不是成品板子。另外你的led限流电阻太小了吧,都是串1K。pro端1.2k电阻就是1A电流,电阻越大电流越小,没必要用可调吧,diy用转接板做的4056,散热也不太好,底部悬空着,没法和成品一样贴在板子上散热,电流一会就掉下来了,维持不住1A,我都是叠罗汉两个当一个用。两个电容标配是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空载就是都亮,两个灯是快速交替闪烁的,频率很高。我也是diy的,不是成品板子。另外你的led限流电阻 ...

做这个就不是充电用的,是测试4056芯片的。用电容模拟电池,电流大了看不清转灯电压,所以串了可调。LED限流电阻是小了点。问题现在解决了——两个贴片电容都并了个47μ的电解,现在上电绿灯长亮,红灯大约0.5Hz频率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空载就是都亮,两个灯是快速交替闪烁的,频率很高。我也是diy的,不是成品板子。另外你的led限流电阻 ...

另外请教一下,叠罗汉有什么好的焊接办法吗?

网友B:
空载通电是2颗灯都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通电是2颗灯都亮的

空载其实是两颗灯在交替快闪,闪太快看起来就是都亮,如果输出并个10uF电容就成慢闪了

网友:
灯闪其实就是外围电容没按手册接正确,芯片在充电和待机模式之间乱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载通电是2颗灯都亮的

我的怎么只有红灯亮。。莫非坏的

网友:
电路图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怎么只有红灯亮。。莫非坏的

成品板上电空载是绿/蓝灯亮,红灯闪,DIY的要看怎么接的了

网友:
提供一份图纸给大家,原理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