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名12v无刷电钻挂档问题解决

楼主(2019-05-18):
部分坛友的12v无刷电钻可能会有高低档不好挂的问题 拆了个机 发现是高低档开关片过厚 导致被外壳卡子挡住挂不上 解决方案很简单 拆开 记住扭矩位置 拿出转子 开关往上拔就出来了 用电磨或刀子 削掉两边直角的高度就可以了 模具是对不上的 折腾不了

网友A:
连续开机有打嗝现象会停机!是什么原因能解决吗?

网友:
毕竟是便宜货,做工肯定要差点

网友:
根本不是这问题的,是里面齿轮精度不好,有干扰,我的有一半机会能一拨就进入到低档,如果碰到没完全进入的情况要用手抓住钻夹头随便前后转一下就会复位。高速档没问题。

网友:
羡慕你们还能折腾我的根本不通电

网友:
病症差不多,但病因不一样,看来应该对症下药,关键是要粗通医术。

网友:
看来“无名”让坛里的雄逮吃药的还真不少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续开机有打嗝现象会停机!是什么原因能解决吗?

用大功率电源试试,看看是不是电池内阻过大(看了几个拆这电池的对电池没电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大功率电源试试,看看是不是电池内阻过大(看了几个拆这电池的对电池没电信心) ...

电池应该没有问题,我用电子负载单独测了电池。20多安才保护。没有那么大的可调电源最大才10安的。打隔时电流跳动很大,正常时4-5A打隔时10多了。数字表看不出来。有空用指针标看看。

网友:
这款我没买,理由是电池充电器没法和博世通用,家里不想搞一堆异类。。。。。

网友:
毕竟无刷   支持一下吧

网友C:
看来这是工厂的不合格产品,放厂里是垃圾,出给坛友就成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是工厂的不合格产品,放厂里是垃圾,出给坛友就成宝了。

说的太对了,如果都是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批产品应该就是不合格的,练手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开机有打嗝现象会停机!是什么原因能解决吗?

我也出现了 开一段时间会停 带着像滚珠的声音 重开又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出现了 开一段时间会停 带着像滚珠的声音 重开又好了

来,总结一下,是不是刚充电结束那会有,后面电压低点就正常了。

类似于驱动错误,并且多一会时间就会整机断电,然后要重插电池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总结一下,是不是刚充电结束那会有,后面电压低点就正常了。

类似于驱动错误,并且多一会时间就会整 ...

对对对!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总结一下,是不是刚充电结束那会有,后面电压低点就正常了。

类似于驱动错误,并且多一会时间就会整 ...

这个整机断电应该是电池保护了。我用可调电源试了打嗝的时候电流跳动好大。正常空转4-5A打嗝时10来安了。数字表看不出最大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