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 +闪迪开卡求助

楼主(2019-05-18):
一个闪迪固态不认盘,拆开看是2246xt +闪迪。加转接卡 短接ROOM后,能正常识别

点Auto,有几个型号可选,

选32G的,其他默认

开始开卡,就卡在这个界面

转接卡一直红灯,

试了很多版本都这样。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换个转接卡
最好用1153e
以前用20329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转接卡
最好用1153e
以前用20329卡过

谢谢指点。应该不是转接卡的问题,刚开始能过download mp isp,然后pretest报错,完了硬盘也能看到容量,说明固件是写进去了。后来多试了几次就这样了,重新短接也没用。试过转接卡接其他硬盘,正常。
   恳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有个usb版的2246xt,开卡时一直在下载isp,就和你的一样,更换2246xt后好了,可以看我发的帖里有

网友(2021-03-21):
我手里也有一个2246XT+闪迪64G颗粒的,找了好多工具都开不出来,报pre check isp fail(531)ch:0 ce:1 block:0.不知道什么问题。求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
直接短接上SATA开卡看看/或者换个板本工具/最好上个盘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