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废旧笔记本改主机改装3.5寸硬盘

楼主(2019-05-18):
一台联想g460搁置老长时间了,硬盘坏,键盘坏,屏坏,闲来无事又不想再投入资金,正好手上有块3.5寸硬盘,dc降压模块和继电器,改个小主机用。直接从电源插口取电,用dc降压模块将20v电压转换成12v电压给3.5寸硬盘供电,加个继电器控制硬盘供电,继电器供电由原2.5寸硬盘位取电,触发信号直接接到供电正极。最后从开关排线引线到桌面上接一个开关。做好后放抽屉。OK

网友A:
我一直有个想法,把淘汰的笔记本主板加硬盘塞到显示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想法,把淘汰的笔记本主板加硬盘塞到显示器里面

一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想法,把淘汰的笔记本主板加硬盘塞到显示器里面

我曾经也想过,最后发现不现实,还是淘个一体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想法,把淘汰的笔记本主板加硬盘塞到显示器里面

我也有这个想法,可以找windows平板的主板,z3735f x5 8300 8350等差不多类型的cpu的板子,体积很小,可以塞进显示器

网友B:
用继电器不费电吗?觉得用原机硬盘的5V触发mos管导通让DC-DC模块工作好点

网友C:
你这个调压小模块热不热?

网友D:
其实,你可以在闲鱼上把这些东西卖掉,然后入一个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继电器不费电吗?觉得用原机硬盘的5V触发mos管导通让DC-DC模块工作好点

刚好手上只有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调压小模块热不热?

发热还可以,毕竟没那么大点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可以在闲鱼上把这些东西卖掉,然后入一个一体机。

关键这些东西卖不了几个钱

网友E:
硬核台式机
那个继电器模块可以不用,换成MOS管,控制19V转12V模块的通断,把USB的5V加在栅极上
12V供电感觉也太不稳了,输出电压靠电阻来调节,同时国产2596发热也很大。建议换个固定12V电压输出,持续电流3A以上的降压模块

网友:
还是搞个笔记本硬盘安全些,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核台式机
那个继电器模块可以不用,换成MOS管,控制19V转12V模块的通断,把USB的5V加在栅极上
12V供 ...

受教了,手上就这些东西也没打算再买,所以凑合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硬核台式机
那个继电器模块可以不用,换成MOS管,控制19V转12V模块的通断,把USB的5V加在栅极上
12V供 ...

MOS也不要用,
LM2596有EN脚,从模块的板子上挑出,加个光耦控制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也不要用,
LM2596有EN脚,从模块的板子上挑出,加个光耦控制更好

优秀,这个方法很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想法,把淘汰的笔记本主板加硬盘塞到显示器里面

老笔记本改的,从显示器电源取电,在从适配器取电转12v给台式机硬盘供电,共用显示器开机键,关机后显示器电源也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笔记本改的,从显示器电源取电,在从适配器取电转12v给台式机硬盘供电,共用显示器开机键,关机后显示器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9915

网友:
看的我恨不得把我的笔记本硬盘送过去

网友:
咬咬牙弄个二手2.5盘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