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里的4V铅酸电池能直接换成锂电池吗?不用它的充电电路

楼主(2019-05-18):
想改个锂电池的,省的老是充电,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换,不用它自身的充电功能

楼主:
另外说铅酸电池充电需要恒流吗?

网友:
该吧,毫无压力,记得用 锂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
锂电+TP4056改就行了,反正改完后你会发现比铅酸电池更猛

网友:
改个锂电池的可以,配个锂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A:
我也想改一个,怎么改,感觉放不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改一个,怎么改,感觉放不下电池。

看过了,把电池拿掉把电源口那里割掉就可以放了,一节18650刚好,要加充电板要很小的贴片的那种,要么外接

网友:
淘宝上有1块钱的4056带放电保护的那种小板,用在这个上面非常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了,把电池拿掉把电源口那里割掉就可以放了,一节18650刚好,要加充电板要很小的贴片的那种,要么外 ...

其实用个强光手电充电器也行,插座更小巧

网友B:
直接找一个铅酸一样大小的软包电池换上就行!充电电路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一个铅酸一样大小的软包电池换上就行!充电电路都不用改!

直接充电安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充电安全吗?

不用保护板就可以,阻容降压恒流电路电流69ma,2000mah电池充28小时才充满,一般充一夜就行,不会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保护板就可以,阻容降压恒流电路电流69ma,2000mah电池充28小时才充满,一般充一夜就行,不会过冲! ...

好的,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回去试试

最好还是加保护板,不然电池容易损坏。

网友(2022-11-01):
我直接换了加保护板加充电板

网友:
应该铅电充满电工作b极串电流表看电流锂电同样做调整b极电阻至铅电值

网友(2023-05-08):
最近刚坏了一个,正在研究怎么维修。

网友:
我买的电蝇拍里面就是一节18650电池,可以取出更换的。20+元挺合适的。

网友:
tp4056电源板+锂电,完美又便宜

网友:
我是直接改了18650,充电在仓外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