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为什么IS903插绿联的USB扩展器不认?

楼主(2019-05-18):
插绿联的USB扩展器不认,插延长线认,扩展器加5V的供电线也不认,当然了这个扩展器是好的,插别的U盘都是认的,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我的是绿联的四口扩展

网友A:
应该是接口的针比较平,接触不良,一般出现这种问题,U盘接口很可能是印刷电路板的,接口是平的,而焊接的那种接口里边针是凸起的,出这种问题少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口的针比较平,接触不良,一般出现这种问题,U盘接口很可能是印刷电路板的,接口是平的,而焊接的 ...

很有可能是2个都是电路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2个都是电路板的

既然插延长线可以,那就试试延长线插hub,U盘插延长线。可能延长线两个头都比较凸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