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DIY的麻将块的8022帐篷灯

楼主(2019-05-18):
非技术贴,纯晒图。
用8022主要是想一碰就亮,黑暗中更加方便,而外出又不能用体积太大的电池,于是就有了这个帐篷灯。
壳体是用一个led驱动壳切出来改的(硬得要死),而原来的PCB上刚好有八脚的位置给8022,于是在这基础上接线。

电池用7135 1w放电大概用4小时,模块完成后,未放入壳体最亮时温度去到50度,其实还会更高,只是后来电压低了,所以加了条粗铜线出来散热(已经是用了24颗1w全并来减少发热了)。
侧面没封死,可打开用于充电用,但是密封问题还不知怎么解决,现在只用胶带粘着。。想过利用正面扩散版加弹簧卡着,这样就不怕水从上面下来,如下图,但空间太小。
从未知模块拆的元件,装完后,最低亮度居然没频闪,而我还有另两个不同的8022模块都会闪(都用带记忆无极渐亮模式),真是神奇,千古难题居然没出现。
(后来用公司激光机加了些自恋的LOGO,就不上图了)

网友:
SGL8022W是一款用于LED(发光二极管)灯光亮度调节及开关控制的单通道触摸芯片。SGL8022W触摸芯片可以实现LED灯光的触摸开关控制和亮度调节。(同系列的SGL8022K、SGL8022S是两触摸通道带两个逻辑控制输出的电容式触摸芯片)。

网友A:
恰巧最近打了一块板子RH6616触摸LED

网友:
用的匀光膜吗?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没开充电口?
帐篷偶都用手电+散光罩,打算做第三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15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开充电口?
帐篷偶都用手电+散光罩,打算做第三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1596 ...

本来是打算尽量做到一定程度密封,所以没打算开孔。
以前想用手电加散光,但觉得手电太长,帐篷内高度有限,这么做,发光点会在中间。之前也有做直接用灯泡的半球柔光罩。

最近折腾8022,就是想晚上开灯方便,一碰变亮。

楼主(2019-07-30):
引用 网友A:
恰巧最近打了一块板子RH6616触摸LED

涨知识了,,原来还有更好的替代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