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老货空开DZ12-60

楼主(2019-05-18):
单位电力线路改造,老的空开都淘汰要换,捡了一个,拆开看,好多上百安的空开都砸了,这些空开随大楼建造一起安装,有几十年了
外观,40A,三线
接线端子

防伪商标及太平洋保险
铭牌
拆开里面情况
触点,没有氧化,还蛮好的

全部部件,没什么用,拆完丢垃圾桶了

网友:
双金属片的过流开关?这种黒塑料(酚醛树脂?)比较脆,有一次新换一个这种开关,换完试试合闸分闸结果扳把就断掉了,再操作时只能用螺丝刀硬怼.....

网友:
浪费啊,这个还能用一下的

网友A:
可惜了,可以拿到咸鱼上面卖,自己收藏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可以拿到咸鱼上面卖,自己收藏也好。

这个咸鱼有人要吗?

网友:
80年代的高大上,后来被DZ47(C45)取代。貌似没有电磁脱扣,只有热脱扣,不知道短路如何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咸鱼有人要吗?

在咸鱼,只要足够便宜,什么都有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