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5A进水拆机

楼主(2019-05-18):
洗衣机里一日游
充不进去电,无限循环重启
经过对电源键和音量键工作情况分析,判断应该是电源键的电路短路或者说通路了
结合无限重启的症状,应该是处于长按电源键10秒强制重启的循环状态
看放大后的电源键插座处的电路,用万能表测电阻,音量加和音量减分别是5单位左右,电源是2个单位,电阻较低
分析放大后的电路板图,猜测可能是电源键回路上的那个黑色的东西或者旁边的贴片电容被击穿短路了,对吗?
求高手解答,看一下能否找出电源键按键回路上的短路位置?

楼主:
图中圈出来的是电源按键的开关回路,是不是说那个黑方块短路了?如何处理?

网友:
个人感觉铜锈会导电的,

网友:
洗衣粉可是有高腐蚀性,应该及时用超声波清洗个彻底再通电开机

网友:
洗过澡的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