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2寸山寨常虹僵尸复活记

楼主(2019-05-18):
隔壁超市监控显示器,用了2年开始罢工不显示了,老板跑了两家家电维修报价300,老板放弃维修买新不修了。
刚好我去买包烟,老板才想起我这个修手机的,
问我说这个电视机不开机了,当废品卖可以卖多少钱。
我:说30块吧!
超市老板说:这样把30块你拿走,反正卖谁多少卖

就这样30块到了我这里了

接下来拿回家通电一看,看工作指示灯,主板开机状态,显示无反应,拆开简单测量一下工作电压,发现背光工作电压正常,背光不亮,问题简单明确,再用手电筒照屏幕隐约看到有显示。

问题找到就开始拆背光,拆下后盖背光,用电源给单个led加电判断那个LED坏了!经过一番查找,找出3颗LED不亮了

接下来就是拆掉坏的换上好的LED

led 灯是耐压6v 的 ,刚好之前软膜灯箱的灯LED贴片差不多,由于软膜灯箱是2串多并12v供电的,灯距离也不一致,就拆贴片换原基板,换上之后屏幕成功点亮,新LED亮度明显比旧的要亮一些,装机测试,用了3小时老旧结合问题越来越明显,最终二次拆机,拆除全部旧LED,全换新,背光问题解决,测试3小时背光稳定收工

楼主:
背光稍微还是有一点点不均匀,在纯色上可以看到,山寨货就那样了

网友:
经验总结,液晶LED背光灯珠更换时最好所有都换,以免灯珠新旧不同影响观感

网友:
LED的密度太低~

网友A:
哈哈,修好了300再卖给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修好了300再卖给老板

他已经换新的了

网友:
意思是“不长”?

网友:
呵呵,常虹,正宗山寨。

网友:
真的是常虹,这不算山寨

网友:
楼主开始接单,以后多个门路,冰箱洗衣机空调变频器手机基站插电的修。

网友B(2020-02-24):
我的山寨电视看上去好像和楼主是同款的主板!
请教楼主“拆开简单测量一下工作电压,发现背光工作电压正常,背光不亮,”是怎么测量的,可否详细说一下,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山寨电视看上去好像和楼主是同款的主板!
请教楼主“拆开简单测量一下工作电压,发现背光工作电压正常 ...

这个灯条是3条串联灯组,开机瞬间正常灯条就亮了,根据灯珠耐压串并合计计算工作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有灯条匹配电压说明输出正常,灯不亮说明负载有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山寨电视看上去好像和楼主是同款的主板!
请教楼主“拆开简单测量一下工作电压,发现背光工作电压正常 ...

查灯珠好坏,可以用3v电源单个给led灯珠供电看能否点亮灯珠,如果是6v灯珠3v电压过低可能会点不亮,直接用5v的电源给灯供电,有发现单个不亮说明这个灯珠开路坏开路坏了,如果是3v耐压的灯珠用用5v灯珠肯定会直接损坏,建议先用3v电源测试判断灯珠好坏。

网友:
看捡漏的日常

网友(2020-03-28):
30块钱捡个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条是3条串联灯组,开机瞬间正常灯条就亮了,根据灯珠耐压串并合计计算工作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有灯 ...

意思是要拆到看到灯条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