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BN + PFG09 SG

楼主(2019-05-18):
第一回上手AS2258-BN主控。原板上面两片PFG11 AL 32GB闪存,和PFG09的ID相同,换上可以增加容量。刮刮乐NW911闪存,实际是PFG09 SG FBNB16A256G0KDBAFJ4  B16A  2C,A4,08,32,A1,00 。

F1是写入容量,F2是读取容量,单位是GB。

跑分好看,实际读写垃圾。写入51M/S,和32GB的MLC优盘差不多。

网友:
这么多刮刮乐

SLC Cache模式后的性能就是感人

网友:
有开卡工具?

网友A:
不同等级的颗粒能放到一起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等级的颗粒能放到一起开卡?

主控芯片不同,没慧荣那么矫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控芯片不同,没慧荣那么矫情。

给你说的我都想搞个点序玩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说的我都想搞个点序玩玩了

点序就是群联的马甲啊,不知道S11内置的32M SDR有没缩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序就是群联的马甲啊,不知道S11内置的32M SDR有没缩水

确实是内置32m DDR,工具里也是这么显示的,但是这个开卡好麻烦啊,我到现在都没成功

网友C(2019-07-29):
343796152@qq.com
求大佬赐开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3796152@qq.com
求大佬赐开卡工具

论坛有啊。AS_SSD_MP_Tool_V0205就能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论坛有啊。AS_SSD_MP_Tool_V0205就能开。

我贴了片intel的L06B,死活开不开?难道要两贴才能开?
你贴一片颗粒的时候,有没有试试能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贴了片intel的L06B,死活开不开?难道要两贴才能开?
你贴一片颗粒的时候,有没有试试能不能开? ...

单贴1CE/2CE都可以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贴1CE/2CE都可以开卡。

看来是我姿势不对,留个联系方式,抽空请教大佬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内置32m DDR,工具里也是这么显示的,但是这个开卡好麻烦啊,我到现在都没成功

请问成功了吗

网友(2019-10-03):
引用 楼主:
单贴1CE/2CE都可以开卡。

一直都没有找到AS2258的开卡教程,实在是难找呀!

网友(2020-11-06):
点序  今天才碰到  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