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学习下atx维修求解

楼主(2019-05-18):
紫线绿线有5v待机电压,但短接绿线风扇不动12v  5v  3.3v  -12v都没电压。换了两个1307和10欧电阻10uf电容2.6K电阻也换过还有两个945三极管还是一样,输出电容全换了sdc2921也换了还是只有待机5v待机。大概会是那部分有问题呢。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有精通此技术的高手来解释—下

网友:
13007的基极电阻有没有损坏?好像是1欧的电阻

网友:
保险没烧的话,13007肯定没坏。这个用sdc2921的电源还是第一次见,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给2921单独供电,测下7 ,8脚有无驱动波形。

网友:
杂牌电源就别修了,品牌货还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不知道哦,10M一次呀

网友:
练练手可以,这个真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我也不懂,纯进来向高手学习

网友:
虽然是杂牌电源,新手实习一下也不错..........

网友:
看着真简单,早期的?

网友:
那时候的没有风扇?

网友:
有待机电压,那么副电源是正常的。主电源的故障原因就很多了。测310v+、开关管三极静态电压、基极偏置电路,开关变压器绕组有没有正常——哎,连个电路原理图都没有,说啥子哟?

网友:
刚忘记拍照片了,下面补上

网友:


网友(2019-10-16):
7,8脚外接的推动管看看

网友:
杂牌电源,练手, 我也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