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不会修手机的司机不是好厨子』拆翻新苹果6s手机 修复按键失灵

楼主(2019-05-18):
老婆之前用的6s手机坏了,买了个新手机,就把淘汰下来的给我了......

这个6s用了1年多的时间,现在有几个小毛病:
1.静音键上下拨动失灵
2.锁屏键塌进去,日常使用中根本按不到锁屏键
3.home键失灵,按下去没反应了,也不能回到桌面,更别谈指纹了
4.摇晃中有小零件来回晃动的声音
5.电池寿命坚持不了1天了,必须开着省电模式才能半天多的时间

手机用的时间长了,各种小毛病就会出现,因为这个手机买的翻新的,所以今天打开看看这个翻新6s各种小

毛病出在哪里了

拿出9毛9包邮的苹果螺丝刀,这个还是苹果5s那会买配件送的螺丝刀... 算起来好多年了,平常摆弄手机机

会少,没怎么用过,各种小配件也都齐全,吸盘,小十字,翘板...算了,这个塑料翘板就是个垃圾...还没指甲

盖好使呢.....

把尾部2个梅花螺丝拧下来,吸盘吸住屏幕,向上拉就可以了.但是实际操作中是这个样子>>>哎呀我去,吸盘

快拉断了怎么屏幕不见下来啊,怎么回事??!! 因为6s屏幕和铝壳接缝处都用黑胶,所以还得用翘板慢慢

划...最好吹热一下,这样也方便下来了

抬起来屏幕后注意排线别拉短了,拿下盖住排线的小盖子,上面4个小螺丝有长有短,注意装回去的时候不能

按错位置,不然屏幕就完蛋了.露出排线插口撬棒撬开,这样屏幕总成就下来了.

可以看见里面的各种配件,主板,电池,震动马达,插口,喇叭,1200W的摄像头...现在用手机很少关心多少像

素的,因为苹果手机随手拍下来,成像效果和你看见的差不多,很贴合眼睛所见.之后我用过安卓系列各种手

机,有三星S4-5-6-7-8.NOTE5,华为,小米4-5-6-7-8,MAX2-3...等等主流安卓手机,拍照实际使用体验不怎

么样.甚至过分的是今天新出的红米,竟然把4800W像素的单独列一个相机模式叫超清拍照...真是无力吐槽

啊,这个红米U不给力可以理解,上个索尼的感光原件IMX586竟然带不动,买回来就用这个超清模式拍了1张,

从我按下快门到白点转圈完成,我都可以上个厕所了.....

楼有点歪,接着拆手里的6s,开始拆电池了,电池下面有2根可以拉的2面胶,和以前家里用的3M无痕粘钩差不

多,用手慢慢拉出来,电池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右侧有电池插头,拆了盖板把插头拔了,这样手机就短电了,可

以放心拆主板了.

现在用手拨动静音键,发现后面固定静音键的螺丝几乎快要掉下来了,而且有1个不知道哪里掉的螺丝在缝

隙中卡着,看来按键失灵是由这个螺丝松动造成的啊.又试了试锁屏键,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固定螺丝在主

板右侧的缝隙中,想拧紧下还得把整个主板拆下来才可以的.看来这个拆机过程有点难度啊

拆手机难点不在拆,而在拆完了怎么装....螺丝每个都很小,长短还都不一样,位置和拆装顺序也不同,建议

看电脑教程,跟着视频一步一步走,这样难度小一点.每个步骤拆下来的螺丝可以放A4纸上,放在对应的位置

.装的时候就不会装错长短和位置了.

中间拆的时候也是小心把排线和相机拆下来,把主板螺丝和插头都拆了,小心的都下面把主板抽出来了,可

以看见主板背面也是密密麻麻一大堆"小芝麻".下面插头没有拆,因为背面排线比较脆弱,而且没有毛病,这

次就不拆下半部分了.(主要是怕会拆不会装)

从小十字螺丝刀挨个把小螺丝拧紧了一遍,发现这个翻新的苹果手机里面小螺丝都没有紧固胶/螺丝胶,而

原装手机小螺丝都是带螺丝胶的,所以翻新手机使用过一段时间后,由于日常小碰小摔,螺丝会慢慢松,甚至

掉下来,造成个个部位的小毛病.看来这个翻新手机在深圳某个地下作坊组装的时候就没想着让使用者放心

长时间用,只要保证卖出去的1月内不坏就OK了.这样拿着这类翻新手机的人们就会遇到各种问题,然后去各

地的手机城啊,电脑城啊,赛博/百脑汇,去找"熟人"维修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就这么生成了,唉...

紧完这种小螺丝后,试了一下静音键和锁屏键,都好了,锁屏键也凸出来了.这样开始回装...

装手机不像修家用小电器,螺丝大而粗,位置明显和简单,我看了看拆下来的一小堆一小堆的螺丝,开始怀疑

是不是我拧下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螺丝有这么多啊,回头看一看主板,怎么这么多窟窿,哪个是拧哪个

螺丝的....唉,我开始努力回想怎么拆的,先拆哪个,后拆哪个.打开电脑看看人家是怎么拆6s的.捣鼓了一

大会,慢慢把螺丝都拧回去了,回装的过程是一个费脑力的活儿...还费眼....

装好主板和摄像头后开始装电池了,电池的拉胶一次性的,抽出来就废了.本来想着下面贴2列双面胶的,后

来怕双面胶太粘了就换了普通胶带,折一下当做双面胶使用,装到电池上推了几下,发现效果也不错,不会晃

动了.这个手机不是主力机了,这没换新电池,修好也是放在家里吃灰备用的.

检查屏幕背面发现返回键有点松,螺丝拆下来后返回键竟然掉下来了...这个返回键很脆弱啊,从6s/6sP之

后的苹果手机就取消了可以按下去的返回键,都用平面+震动马达代替了返回按键,看来苹果公司也是考虑

到活动的返回键故障率有点高,也不利于之后的100%的全面屏发展,后来出的手机直接取消了返回键,变成

了屏幕下方一条横线了...X > MX >折叠....手机发展很猛啊,就是电池这个能量包发展进步看起来像是乌

龟爬,爬呀爬,手机还是一天一冲....经历了三星N7炸事件后,容量有点给安全让步了...

返回键是之前从网上购买的,18元1个.苹果原装的返回键带指纹,后换的指纹是铁定没有了,因为主板储存

着原装返回键的唯一码,配对不上指纹是不可识别的,设置里面这一项也会是灰色不可选.后换的返回键顺

利装上,这样手机又可以愉快的回到桌面了,坏的这段时间里一直使用的是虚拟返回键,虽然6s是压力屏,支

持重按,但是和真实的返回键按起来还是手感位置都差一些了

返回键换上新的以后,手机盖上屏幕,这样手机就修好了,以后可以让小孩子玩宝宝巴士了,不用抢我的手机

了....

OVER...

网友(2021-08-28):
楼主,这个拆机特别给力。太精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