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酷比魔方i10平板更换emmc硬盘

楼主(2019-05-18):
平板是某鱼上买的,配置2+32,两面都有贴膜成色不错拿到后开始能进系统但感觉系统运行有问题准备重装
清空emmc

进pe发现只显示7.22g了,还无法分区格式化

突如其来的情况把我整蒙逼了,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是emmc挂了
拆机看看,后盖直接撬开就行

为了节约成本用的都是便宜货

原厂用的是江波龙的emmc
后续就是更换了,过程有点曲折,换了三块emmc才搞定
先写到这,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A:
工具齐全啊,这都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齐全啊,这都能搞...

换emmc很简单,有风枪就能搞
win平板换emmc,就像电脑换硬盘一样,用U盘启动重装系统就解决了,不需要刷底包改序列号啥的操作

网友B:
Z3735到现在还能做啥呢

楼主:
继续,上回说到准备换emmc,平板emmc更换相比手机方便不用写底层,直接换上就OK先把原来的拆下来

话说在某鱼又看到有个老哥在卖剪板颗粒,64g22元比某宝便宜的多,让老哥选了两片三星的加运费一共59到手
两片都是KLMCG8GE4A一查emmc4.41的,平板BIOS显示协议是emmc4.5的感觉搞不到事

实践出真知,直接干上去再说

现实很残酷,确实不行

查了下资料,v4.41和v4.5差别还是很大的,看来平板是用不上了留着以后做u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Z3735到现在还能做啥呢

看看视频图纸办办公还是没问题的,毕竟也就80块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齐全啊,这都能搞...

不需要太多工具,有风枪和植锡网就能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Z3735到现在还能做啥呢

我还有酷比魔方I6S和台电X98 AIR II各一台呢,好像都是Z3735F的...

网友C:
楼主,如果手机换字库,具体操作能说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手机换字库,具体操作能说下吗?谢谢

如果原来的字库坏了你换的话要用emmc烧录座(很贵)写入底层才能用,字库好的想扩容可以用Hex克隆磁盘

楼主:
某宝搜索了下v4.5的emmc很少,从资料来看4.5和5.0差别不大,5.0协议应该是兼容4.5的
先实验一下,待会买来又翻车就太耽搁时间了,找了一块之前从杂牌机上拆下来的字库,江波龙8G的
干上去

分区格式化以后

看来没什么问题
某鱼那老哥之前卖完我就下架了,问他还有没有也没回我,只好去某宝买了
由于价格原因只选了一块32g的,加运费一共37.5

几经折磨焊盘都搞掉了几个点了还好是空点不碍事

emmc干上去

这是双系统的,刷入安卓有点麻烦,空间也较小系统就只装windows了
用的win8.1原版安装包

再把驱动装一下就美滋滋了

                            全剧终

网友:
666,我的是128g的,暂时不折腾

网友:
原装那块江波龙32g是2d tlc而且有slc cache,经常写入容易坏

网友:
不需要植锡网么

网友D:
这个我知道,z3全家支持emmc4.5和5.0,上5.1也没法用,只不过你用风枪能轻松吹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知道,z3全家支持emmc4.5和5.0,上5.1也没法用,只不过你用风枪能轻松吹下来吗? ...

风枪吹emmc很容易啊,难道你用BGA焊台

网友E:
厉害,想问问系统啥的是怎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想问问系统啥的是怎么装的?

和普通电脑一样的,u盘做个pe就行,网上教程很多我就不赘述了

网友(2019-07-19):
有台挂了的黑屏Hi10,都不知道是哪挂了,CPU?eMMC?甚至是AXP288C电源?可惜没有楼主般的手艺。

网友(2020-02-13):
用PE,能直接刷双系统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