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四位半Surpeer AV4 万用表拆机+ 固件bin备份+ 电压基准评测

楼主(2019-05-18):
第一次买四位半万用表,还不怎么会用。虽然买的是库存,但包装还没拆封,电池很幸运有电。参数:
主要特点
测量AC / DC电压/电流
测量电阻,电容和频率
执行连续性和二极管测试
带探头的温度输入
电压传感器
真有效值
20,000计数背光显示屏
自动断电
自动量程/手动量程
尺寸:7.2“(183mm)x 3.5”(89mm)x 1.8“(46mm)
重量:11.4盎司(323克)
附带
测试引线探针
温度探针
9V电池
用户手册

开箱图:

说明书是英文的:

https://images-na.ssl-images-amazon.com/images/I/A1ncKizMPJL.pdf说明书貌似也不对,还缺一个字,难道找错了,,,,

官方渲染图:ptc标错位置

橡胶套子后面带表笔位置,且可以去掉,电池盖的螺丝有铜座,寿命好点。9v电池,但是电池仓看着像是设计成两节5#串联一样?

来张高曝光的,可以看到电池仓下已被拆的电阻,貌似是校准模式用的?

双牛屎设计:
ic7 隐隐约约能看到 HY12p65,64脚,支持外挂储存,我猜测可能是这个:
https://www.hycontek.com/en/products-en/3256
网上说是HY3131+HY11P14单片机?(有误)
https://www.hycontek.com/en/products-en/3413

保险

小保险0.4a

剩下的,元件基本都有丝印,而且还有参数,真是良心公司啊。尽量拍清楚点作为备份

lm385,1.2v基准。

热敏电阻?

终于拍清楚24c08的,1k,等会提取出来

拿下pcb,弄乱铜片的同学赶紧谢谢我吧

反面很干净

依然有丝印,方便啊

拆显示屏框架

斑马线

框架貌似被可以画了画

拆下芯片,备份

拆下后的走线,都去ic7了,ic7有64脚

BING固件下载:
md5:0C9060E69EEEE8C8A72D9364A868370A

下面是简单的评测:

当然ad584的基准是需要一定温度的,我的温度:25.2,同时让俩机器探头悬空紧邻着,静止两分钟得到的:

2min后

表笔的电阻。一直跳。

电桥还不会用,就当玩笑吧
短接

黑色表笔

红色表笔

不安装热电偶,也能显示温度,估计是利用pcb上的热敏电阻?

交流电压,有数字跳动。短接就归零了

mv简直跳上天了,

短接归零。松开就又跳起来了。

@zwillhill Surpeer AV4等DTM0660方案万用表改造讨论:EEPROM修改与校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652

网友:
这个好,我的还没收到,另一位坛友拆解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373

网友:
这个还不错,一般用户足够了

楼主:
老站拆机帖子
这个是国内拆机的,基本一样

这个是老外评测的,ic7 hy12p65   有清晰介绍.还是其他测量数据。
国外机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9394

网友:
这价格还算良心

网友A:
可惜没看见,错过了几个亿

网友B:
哪里买的啊?淘宝闲鱼么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啊?淘宝闲鱼么有

矿石收音机论坛 cxb888卖的,1700个已经卖完咯。

网友C:
渲染图是16年的pcb,现在这个表是17年的,电容位置也略有不同,我帖子中有写。
固件能不能传个百度盘?我有马甲hy-19e的固件,想对比下

已完成对比,可能有错误。温度校准或可参照dtm0660方案的方法,我的帖子中有说明。

网友:
有没有打磨的可能性比,如用LM285Z替换LM385Z等,期待dalao出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渲染图是16年的pcb,现在这个表是17年的,电容位置也略有不同,我帖子中有写。
固件能不能传个百度盘?我有 ...

本帖原厂备份bin(内有md5校验值)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pblA5b42_2a4e-CZapRPw 提取码: tdbs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还有你回帖的第一个图,是怎么在图片文字加上背景色的,还挺实用,教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原厂备份bin(内有md5校验值)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pblA5b42_2a4e-CZapRPw 提取码: tdbs ...

谢谢。软件是截图软件faststone capture自带的编辑功能,用顺手了。其它截图软件也有类似的

网友:
rel不能归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看见,错过了几个亿

同错过几百亿。

网友:
看看手上的ut61e 感觉同质化 没买

网友:
有转让的请联系我。

网友:
我的surpeer av4 的peak功能是不是有问题。怎么读?
测220的交流,正常测是222v,打开peak,max显示为19.5v,min显示为-19.5

大家的怎么样

网友:
我的surpeer av4 的peak功能是不是有问题。
测220的交流,正常测是222v,打开peak,max显示为19.5v,min显示为-19.5

大家的怎么样

网友:
我的也到了,还没拆快递,电桥测量黑表笔的图片有误啊,香蕉头那边只有一边夹子接触到,理论上是测量不出来的,你怎么会有数据,难道是伪四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