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小白求助/台电S500 120G 掉盘开卡只剩下56G

楼主(2019-05-18):
情况是这样的,这块固态掉盘不识别但是偶尔插硬盘盒又能识别出来,反反复复不胜其烦。
就想着把我给他重新开卡吧,找了工具开卡后只有55.88G 也不知道哪里设置错误,只好求助各位大神了!
主控是 慧荣SM2258XT

颗粒是 29f01t2ancth2  单贴
开卡工具 SM2258XT_Q0816A

楼主:
是不是坏块太多了,选64G可以通过,其他都失败

网友:
你这个是4ce的颗粒,只识别了2ce,所以容量只剩一半。可能是颗粒虚焊了吧

网友A:
ID信息不对啊  PF29F32B2ALCTH2 是单CE的 120G应该是4个CE,你这上面只显示的ID有错误 CH0和CH1的ID明显就不一样

网友A:
有点像虚焊了 CH0的ID是 89A40832A100  CH1的ID是 89C48932A100 楼主看出区别了吗?
虽然  PF29F32B2ALCTH2 这个闪存颗粒是双ID的但是另一个ID也不是 89C48932A100的,而是89C40832A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虚焊了 CH0的ID是 89A40832A100  CH1的ID是 89C48932A100 楼主看出区别了吗?
虽然  PF29F32B2ALCTH2 ...

你好  你的意思是闪存虚焊了吗?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信息不对啊  PF29F32B2ALCTH2 是单CE的 120G应该是4个CE,你这上面只显示的ID有错误 CH0和CH1的ID明显就 ...

颗粒是29f01t2ancth2  上面截图我选错了,后来我选对了但是只能过64G再大就失败了
ID信息我看不懂

网友:
虚焊了,有一个CE认的不对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目前手头没有焊台,等过段时间回去吹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