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新买的美的电饼铛换条电源线,欢迎各位坛友指正!

楼主(2019-05-18):
      家里用的电饼铛是利仁的,已经用了快十年了,这其中顶盖的电源线烧断过,拆开焊接又用了好几年,这几天看到美的电饼铛有半价的活动就撸了一个,没想到拿回来用,功能倒是没什么,但是电源线超短,放在厨房不能直接插到墙插上,需要用插排连接,看来特价的东西能省就省,不就是20公分电源线吗?这也省,看来便宜是有道理的!

新买的美的电饼铛,颜值还不错,再看看旁边的利仁黑大粗,不过老货明显比这个沉,不过现在的技术不一定沉就好

两个电源线长度对比,美的大约8公分,利仁最少也有1.2米

电源线部位对比

底部铭牌看一下,美的是1500瓦,原来那个1200瓦

先拆开利仁卸下电源线,电源线是用一个连接件,螺丝固定,便于拆卸

拆美的的电源线,螺丝在脚垫下面

美的的电源线直接是压接在一起,不能拆卸,只好截断了

电源线有一个固定的胶套,这个估计不好拆

拆下电源线,想法拆下这个固定的卡子

卡子太紧了,生拉硬拽弄下来,想穿新线估计够呛,捣鼓下,原来里面有一个铝环固定电线,所以不好穿线,直接将铝环取出,试了下,能穿进去,也挺紧的,就不用这个铝环了

原来美的是压接的电源线,已将破坏了,找来一个连接件,也是用螺丝压接的,这个方便

固定好电源线,上好螺丝,

接好的电源线

难点就在拆卡子里面的铝环和穿线,太紧!取出铝环就容易点,我觉得也挺紧的,就没用铝环,不知有没有隐患!
欢迎各位坛友指正!

网友:
动手能力强,厉害

网友:
美的外观不错,不顺便对比下里面主要部分?

网友:
前排支持  拆东墙补西墙  好做法  使用接线端子方便后期维修 这个不错 比奶头压接靠谱

网友:
端子接线明显比接线帽好,我猜新的应该到处缩水

网友:
大电流还是焊接更好

网友A:
那个铝圈是增加拉力的,电线外皮和护套材质不同,注塑后附着力不够,如果是相同的材质,一般是不用额外加的

网友:
谢谢分享。。。。。移花接木,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好样的!

网友B:
我可以说美的的线是再生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说美的的线是再生胶的吗?

哈哈 估计电饼铛里面的塑料件也都是再生塑料吧。

网友:
几年前京东买了个。虽然用的频率很低,但这么多年还没坏。

网友:
大电流还是焊接加热塑护套更好

网友(2019-11-06):
引用 网友A:
那个铝圈是增加拉力的,电线外皮和护套材质不同,注塑后附着力不够,如果是相同的材质,一般是不用额外加的 ...

铝环不是用来滤杂波的么?

网友C:
线长不能大于75厘米,这是有个煞笔国家标准的,不过奸商正好钻漏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长不能大于75厘米,这是有个煞笔国家标准的,不过奸商正好钻漏洞

这个标准应该就是奸商参与制定的,唉

网友(2020-01-17):
俺换了条20年前洗衣机线可能有2米,6A250V,里面铜线好粗。

网友:
我的电饼铛已经坏掉一个温度保险了,然后买了一包换上一个正常服役。乘刂下的一堆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准备等特价买一个可以拆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