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没用一个月就坏掉的 得力碎纸机

楼主(2019-05-18):
拆一个没用一个月就坏掉的 得力碎纸机

一直对得力还是有好感的,但这个太失望了,

现象为卡纸,齿轮打滑,我以为是防止卡死增加了自动离合装置

我花了一个早上拆开,把纸取完,

最后才发现是塑料齿轮打了,我的腰啊!

里面才卡了几张纸,绝对没10张!

网友:
都是帖牌的,自己的公司生产,呵呵

楼主:
感觉数码之家的logo现在实在是太无敌了

网友A:
就跟那些廉价打气泵一样,都是用尼龙塑料齿轮,结果用几次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跟那些廉价打气泵一样,都是用尼龙塑料齿轮,结果用几次就坏了

目测只达到塑料级别,没达到尼龙级别。

网友:
国货当自强,越惯越张狂

网友:
得力的东西本来就一般般,广告做得好而已,用尼龙齿轮本来也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国产尼龙强度不够,进口的就没这么容易打齿了。

网友:
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刀片不行,很快就钝了,切不动造成卡纸
就算不打坏齿轮,也是堵转烧电机

网友:
为什么不保修???

楼主:
单位买来很久了,新的,谁坏了拿出来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买来很久了,新的,谁坏了拿出来换上。

壕...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网友:
拆过齿轮是尼龙的,但是质量不行。我们单位的碎纸机也是之前放的纸过厚,导致卡死打齿,后来在马家买的金属齿轮换上了

网友:
图片太小,看得不清楚

网友:
谢谢分享。。。。把几捆毛爷爷放进去看看效果如何 ?

网友:
东西看起来好简单

网友:
主要是念错了
应该这么念
得力碎,纸机

网友:
这玩意有保修没?

网友:
不一定是这回的事,也可能是之前受过伤造成的。目测这么厚的齿轮,除非是齿轮齿有伤或者齿轮轴什么的变动位移,一般不太可能因为十张纸就报废掉。

网友:
这个东西看似简单,做好不容易!几张纸一起进是常事,偶尔会有订书钉或塑料钉混入。

网友:
设计原因,塑料齿轮受不住电机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