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箱是拆了 问题里面的烧成这样 怎么拆啊?

楼主(2019-05-18):
客户拿来的机器
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哪里来的
反正不是我给他弄的
第一次看到烧到这么凄惨的盘
百度了一下 是睿志的 Z600系列

网友:
1年保修还不到,找这个硬盘厂保修和赔偿去。

网友:
卧槽了,这怎么烧成这样?第一次见烧得这么惨烈的

网友:
硬盘着火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A:
厂家肯定是说你电源质量不好造成的,让你找电源厂家赔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厂家肯定是说你电源质量不好造成的,让你找电源厂家赔偿

 电源厂家说是电源的问题,供电部门说是发电厂的问题,电厂说是煤的问题,

网友:
硬盘引起的?太强了吧

网友:
应该是sata的电源口那里烧起来的。烧掉外壳部分下面的电路板没有明显起火的现象,sata电源口那碳化较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厂家说是电源的问题,供电部门说是发电厂的问题,电厂说是煤的问题, ...

煤:雾草,我该把锅甩给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煤:雾草,我该把锅甩给谁?!!

看主板是精英代工的 估计是方正品牌机这一类 连电源的标签都烧不见了 锅没人背

网友:
这样也行啊,遇到过机器烧SATA口的,但都没这么惨烈啊,一般也就是变形发黑而已。难道材料不防火吗。

网友:
电厂说是煤的问题,煤炭商说是数控锅炉问题,数控锅炉说是控制软件问题,软件商说是码农的事,码农说是体育老师的问题,体育老师说书本有问题。

网友:
基本判断是SATA供电口有断路造成的过热着火啊,问题是这得断路多久才能冒出火花把机箱都烧着啊。电源没有短路保护的吗。就算是因为硬盘内部短路,电源也应该有短路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厂家说是电源的问题,供电部门说是发电厂的问题,电厂说是煤的问题, ...

煤说是地球的问题

网友:
硬盘厂家赔,应该是固态电源部分线路问题,加上外壳不阻燃,这应该是不符合国家规范的,让他们赔一台电脑没问题

网友:
第一次看到烧这么惨,是硬盘供电插头与硬盘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接了这个维修的活,就要负责到底,赶紧把硬盘修好,数据给恢复了,不要耽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煤:雾草,我该把锅甩给谁?!!

原始森林,紫薯布丁

网友:
线路接口问题。。。。一般显卡烧的多没想到固态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