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速烙铁

楼主(2019-05-18):
找个20多瓦的220v变12伏的变压器,初级线圈不用动串个点动开关(可以把某种电源开关的闭合锁的小卡针卸掉让它按下后会自动弹开)次级线圈拆下来换粗线圈重绕绕到次级的电压到0.5伏左右即可,用铜螺丝(镀铜的也将就)夹上一小段细铜丝(一般用拆下来的次级线圈的细铜丝就行)当负载,上锡当烙铁头。这样点一下点动开关三五秒细铜丝就热了松开就凉了,这样做成了快速烙铁,焊接一般的不蹩脚的小件很方便,把细铜丝折成U字型上锡方便快速。时间久了细铜丝会断,重新更换就行了。

楼主:
注意次级的那0.5伏的线圈线径要足够粗

楼主:
引用 楼主:
注意次级的那0.5伏的线圈线径要足够粗

就是说次级线圈的铜线直径要足够大

网友:
之前我也做过这个太笨重实用时间长了很累哦,可以考虑用卤素灯电子变压器来做轻好多

网友:
我也做了两把!很朋克的焊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