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USB3.1 type-c和USB3.0针脚是怎么对应的?

楼主(2019-05-18):
usb3.0后五个针脚对应的是TYPE-C接口里那几个针脚呐?
还是说没有对应关系,必须要转接芯片?

网友A:
3.1可以向下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可以向下兼容的

当然可以兼容,但是接口不兼容

网友B:
你不是有接口图吗 第一张上边就写了3.0的串行数据总线定义对应TPYE-C接口引脚位置啊 RX就是SSRX /TX就是SSTX  M是数据负 P是数据正
USB 3.0TYPE -A USB 3.0 TYPE-B和USB 3.0 TYPE-C是新型的标准接口 同时支持2.0/ Gen1/ Gen2(TYPE-C多支持一个Gen2x2)通用串行总线通讯协议标准 通过附加芯片支持全功率协议和雷电3协议 等 你加不加芯片或者加什么芯片是根据你自己的用途和需要实现的功能决定的 进行设计制造 图传的我心态炸裂 另外接口是接口 协议是协议 一个一样的接口可以有N个协议 要区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有接口图吗 第一张上边就写了3.1的数据定义对应TPYE-C接口引脚位置啊
USB TYOE -A 和USB TYPE-C是新 ...

没写3.0和3.1的对应关系啊,只写和2.0的对应关系。
我现在将type的头剪掉,做成3.0的,要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写3.0和3.1的对应关系啊,只写和2.0的对应关系。
我现在将type的头剪掉,做成3.0的,要怎么接线? ...

我的图 还有你自己找的图都非常明确的标识了定义怕你不懂我还特意找了带线色定义的 框里头是3.0接口标准定义 框外 是TYPE-C的引脚数  A就是A面 B就是B面
还不明白 我建议你自己还是别动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写3.0和3.1的对应关系啊,只写和2.0的对应关系。
我现在将type的头剪掉,做成3.0的,要怎么接线? ...

另外你最好先学习基础知识
3.1是总线的通讯协议 接口外观和定义都一样
另外根据USB-IF USER Data manual最新修订版中的USB Specification 通用串行总线通讯协议已经被更名定义为USB 2.0 USB 3.2 Gen1(原3.0 5Gbps)  /USB 3.2 Gen 2(原3.1 10Gbps)  /USB  3.2Gen 2x2(原3.2 20Gbps)并行存在且完全向下兼容(这帮老外脑子有问题 出新的就直接叫Gen3不就得了 还把整个3.0的协议全部重新命名一遍 也不嫌累 )USB 3.0 TYPE-C/USB 3.0 TYPE-B /USB 3.0 TYPE-A是外部接口
其中A&B为9针标准接口 C为24针标准接口 根据需要 都可设计为带芯片和不带芯片
接口颜色 兰 或用于明确区分功能的其他自定义颜色
我浏览器抽风还是论坛抽风了 老说您的上传请求来路不正确或验证字串不符请重新登录后再试  要不就是正打字呢突然发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最好先学习基础知识
3.1是总线的通讯协议 接口外观和定义都一样
另外根据USB-IF USER Data manual ...

那我给你换个说法吧TYPE-C的针脚和TYPE-A的针脚是怎么对应的,这样你理解么?
USB3.1都是type-c,USB3.0主要还是TYPE-A
去掉2.0的D+ D- VBUS GND
type-a的SSRX对应的是type-c的RX1还是RX2?
SSTX对应的是TX1还是TX2?
GND-drain对应的又是TYPE-C哪个GND?

再换句话
把TYPE-C的头剪了,22跟线,选哪9九根线接在TYPE-C上,接上去就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给你换个说法吧TYPE-C的针脚和TYPE-A的针脚是怎么对应的,这样你理解么?
USB3.1都是type-c,USB3.0 ...

你自己去淘宝看看这种TYPE-C的头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于制作A或B转C用的USB 3.2 Gen1 TYPE-C
RX1和RX2做接口的时候就相通了的(RX1+&RX2+/RX1-&RX2-//如果你有闲心 也可以找到CC1检测成功后用哪组RX&TX数据 然后另外两组原理上可以不接的) 此时定义标号没啥用 因为通道被直接合并了 因为买来的这种转接用TYPE-C实际上是在接口的小PCB上就把相同定义引脚的走线导通了 所以实际导线还是10根(包含屏蔽) 还是usb 3.2 Gen1也就是3.0
还不理解你可以将定义图翻转看 RX1位置翻转后和RX2是对应的 ,这个接口无论正反都可以用的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A口目前只支持3.2Gen1之所以Gen2&Gen2X2 没有A头 就是因为A口触点数不足 导致通道不够 而压制传输的转接芯片不仅贵 还需要主板的配套支持
SSTX  对应的就是TX1&2的对 SSRX同理
GND drain其实是 高频信号地线回路 对应的是标准USB3.*电缆中SS数据对中那些无绝缘的金属丝 SS对的单独屏蔽 拆开看到绞线 分开是3根 有一根没绝缘是和屏蔽层导通的 接在USB TYPE-A中的第7脚那个GND C口这边就接GND 最外部屏蔽网都是接插头外壳(另外原理上因为本来就是接地屏蔽 都是GND 所以也可接任何的GND定义点 这也是有些设备A口看第七脚没有接触点的原因 屏蔽最好不要空置 不能行成有效屏蔽会影响信号质量 成品线所有的GND都是相通的 但有时外层屏蔽接了外壳 所以不会通 不过接上设备后你会发现GND都通了 因为主板PCB上接口外壳都是直通PG地)
注意CC使用5.1KΩ电阻接在GND(从)CC使用56kΩ(56K 5V/500mA 22k5V/1.5A 10K5V/3A 协议识别和电阻识别共存 协议优先识别)电阻接在VBUS(主) 才能保证正反均可正常使用3.2Gen1数据传输 3.0是根据检测到下拉(或上拉)电阻在cc1还是cc2实现RX/TX自动翻转适配的(这也是为啥标准3.0数据电缆里只有2对SS信号线(RX&TX各一对) ) 所以理论上只要保证焊接正确 正反均可使用 但最好还是相同的功能的短接
你直接说怎么做USB3.2Gen1 A转C的线不就得了嘛 问定义怎么对应的干嘛
不过用的电缆真浪费 数据对用不到那么多的 一句话说完的事之所以打这么多字 就是为了更清楚明白
如果你使用的是标准的USB3.2Gen2 改的下图你可能需要 需注意如果你的不是标准线 请注意颜色区别

网友:
3.0只用到1组数据传输通道,SSRX+/SSRX-,SSTX+/SSTX-这4线为一组数据线。
3.1用到2组,RX1+/RX1-,TX1+/TX1-这4个为一组,RX2+/RX2-,TX2+/TX2-为一组。
3.1向下兼容3.0,只要接通其中一组就是3.0:titter::titter:

网友(2019-12-14):
标记一下,后面估计用的着。

网友:
刚好要用到,标注一下

网友(2020-03-12):
很有用的帖子,详细介绍了USB TYPE A TYPE C的知识

网友(2020-06-17):
很有用的信息,马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去淘宝看看这种TYPE-C的头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于制作A或B转C用的USB 3.2 Gen1 TYPE-C
RX1和RX2做接 ...

前辈,想请教一下usb3.2可以支持传输11个独立的信号吗?搞不懂接口内部接点之间的短接。如果可以,方便告知下哪11个接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2020-08-16):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去淘宝看看这种TYPE-C的头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于制作A或B转C用的USB 3.2 Gen1 TYPE-C
RX1和RX2做接 ...

大佬,我现在遇见个问题就是我的键盘改了键线分离typec端口的,在windows可以直接用双头typec线直接连接使用,在MacBook上不能直接用双头typec直连(键盘无反应),只能用typec-usb线再接usb转typec转接头连接使用,是因为雷电三的原因么,实在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2020-11-16):
备注一下,学习了!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去淘宝看看这种TYPE-C的头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于制作A或B转C用的USB 3.2 Gen1 TYPE-C
RX1和RX2做接 ...
USB3.0 A口转C口  A口里的7脚接地 C口有对应的脚位么
type c  里面的A8 B8 2个端口是否需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