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配置好像挺厉害的广告路由~连乐无线-乐2

楼主(2019-05-18):
搞了个路由器不会玩,型号连乐无线-乐2,CPU是AR9344,百度也没查到刷机没方法,希望懂此款路由器的坛友告知一下。
路由器上电网口灯全部亮一次,LAN连接电脑可以识别到,但是获取不到ip,网口灯也不亮,工作指示灯正常,CPU正常发热,没有无线信号,多功能按键也没有反应。

背面写着USB的盖打开还真的有一个USB。

背面有一块不小的散热片。
又一个丝印为MX25L12845的ic,查到是128mb,应该是放了路由器固件。

正面就厉害了,屏蔽盖下最大的是AR9344,
还有两个丝印为W9715G6K-25,查到是64MB DDR2。

还有一个丝印为MT29F16G08CBACA的闪存,查到是2GB,
正面一共三个闪存不懂都是干嘛用的。

另一个屏蔽盖下是应该是无线功放,棉被对应散热片的位置。

网友A:
空着那么大一片,
留着散步?

怀疑是不是照搬了现成的

网友B:
2G的闪存估计存放了不少广告宣传片吧

cpu被打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G的闪存估计存放了不少广告宣传片吧

没有打磨 光线的问题没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着那么大一片,
留着散步?

可能吧 做得大一点看着比较nb

网友:
有TTL,接上看看...

网友C:
AR9344,你找TP886 5G板。。

楼主:
我用putty连上了,接受到一堆乱码,不知道软件有问题还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9344,你找TP886 5G板。。

你的意思是这两个路由器固件通用的吗

网友:
外形看起来像挂顶的AP

网友D:
要接上天线开机,不然功放容易烧,手动设置静态ip进入试试,还不行的话复位看看。还有闪存128mb就是16MB的意思,TTL乱码可能是波特率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接上天线开机,不然功放容易烧,手动设置静态ip进入试试,还不行的话复位看看。还有闪存128mb就是16MB的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天线不接就开机。。。估计射频完蛋了。。。没有信号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不知道这个能做什么。

网友(2020-09-04):
我也捡到一个,,WIFI搜不到信号,网口设置静态地址,也还是连接不上。。不知道能用来干嘛

网友(2021-01-24):
引用 楼主:
我用putty连上了,接受到一堆乱码,不知道软件有问题还是咋回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用TTL连上,也是一堆乱码,,网线接电脑,也获取不到IP,链接不上。

网友:
这个东西有后台的,集中管理!武汉盛天易乐游旗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