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的MH-53充电器能改成冲18650的吗?

楼主(2019-05-18):
7.4V的锂电充电器,主芯片没见过,型号是KGC-H00072T0B,哪位有这个的资料?

网友A:
可以改,2串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2串18650

本来就是两串的,想改单节的,没有两串的保护板

网友B:
可以啊,直接两串就行了,一次冲俩还不够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直接两串就行了,一次冲俩还不够美的

问题是  必须双飞   一个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直接两串就行了,一次冲俩还不够美的

不用加保护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  必须双飞   一个还不行

当年在地摊收的那7.4V的小DV的电池都拆开取14650了,不然,你这充电器就有用了。

网友:
最好加一个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2串的保护板啊

网友:
两串的保护板,x宝多吧!只是单买运费划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2串的保护板啊

最好能搞到有毛病的这路电池,拆开利用,这板很便宜关键是除非用的多,不然不上算,√不起运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年在地摊收的那7.4V的小DV的电池都拆开取14650了,不然,你这充电器就有用了。 ...

我好像有个尼康的老单反也是两串的电池,不怎么存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有个尼康的老单反也是两串的电池,不怎么存电了

换电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