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碳阻焊,不上锡的另一种焊接选择

楼主(2019-05-18):
T12引线感觉是不锈钢之类材质,不上锡

网友A:
使劲拧紧,也是可以的

网友:
谁给讲讲原理和适用范围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啊!!!

网友:
这样很结实. 可惜不能用在电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劲拧紧,也是可以的

拧紧后用铜片压紧好点

网友:
不是有不锈钢助焊剂嘛,我还没碰到过这东西用不了的地方

网友:
这样焊接的最靠谱

网友:
靠谱,学习了,打算焊接热电偶用木牙膏了,回头补上

网友:
有微波炉点焊机也可以胜任

网友:
高手!比锡焊接好。

网友B:
城会玩啊说说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城会玩啊说说原理啊

原理就是电流流过发热,热融化了。

网友:
这种焊接不错,有机会试下玩玩。

网友:
80w就能融了,增加电压和电流不是更厉害

网友:
先前汽车电瓶的桩头脱落烙铁焊不了,就用碳棒来焊,楼主活学活用到不锈钢上了更牛x。

网友:
用的交流 ,大概6A的电流,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原来这T12的线是不能直接焊锡的? 这样熔焊不错,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维修电机的都是这样焊接漆包线的端子的,用一个小变压器,一头接夹子,一头一个大碳刷,一点一点的用碳刷碰要焊接的铜线,熔接成一个漂亮的圆头

网友:
不锈钢用磷酸做助焊剂可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