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我买的64G的U盘用量产工具查到有128G的空间,怎么恢复128G的容量?

楼主(2019-05-18):
我在京东买的OV U-COLOR 64G 这款U盘。

先买了一个,看了下是TLC想换一个能不能中奖收个MLC的U盘(我曾看到有人写过这款采用MLC-16K的颗粒)。于是申请了换货。

这个是前一个U盘的截图:

这个是换货后第二个U盘:

换货前的写入速度是12M/S,换货后写入速度却只有9M/S了。越换越差了。附截图:

下图依旧是换货前和换货后:

由于DiskGenius显示这款U盘的颗粒是128GB,于是,我找到了安国的量产工具,这是最初显示的界面:

擦除了一下,似乎确实应该是128G的3D TLC颗粒:

但是当我高级格式化之后,这块U盘却显示错误:

请问我接下来该怎么操作才能得到128G的存储呢?此外,为什么本来是128G的颗粒却做成了64G的容量。是在使用的时候把TLC转换成3Bit MLC形态吗?

谢谢各位

网友:
是因为安国只能开出来一半,尴了个尬,楼主搞不好1G都出不开了

网友A:
要开128G 你要换主控板子 现在的板子只能开一半,换板子你有俩选择 1 8CE安国316板子 2 3268 8CE  316板子

网友B:
ecc开0?肯定是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c开0?肯定是开不出来

我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呢?我开出来全部是坏块?

求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开128G 你要换主控板子 现在的板子只能开一半,换板子你有俩选择 1 8CE安国316板子 2 3268 8CE  316板子 ...

我现在这种是设置错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呢?我开出来全部是坏块?

ECC开到10-15,试试,成功了再往下降

网友C:
安国正常的板子是4CE的,当然也有8CE的那种大头主控,你这个估计等换大头主控。原开60G应该是用黑片工具指定了CE的。。。要么就是本身颗粒有CE缺陷才开4CE的容量

网友D:
安国开带二维码的三星,总是奇葩容量,能开出来就不错了,别折腾,折腾死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国开带二维码的三星,总是奇葩容量,能开出来就不错了,别折腾,折腾死的快 ...

现在已经被我弄成了图2,怎么恢复原始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国正常的板子是4CE的,当然也有8CE的那种大头主控,你这个估计等换大头主控。原开60G应该是用黑片工 ...

我现在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怎么办?

嗝屁了哦,2258可以上,不过挺折腾的

网友E:
4CE、8CE的TLC才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4CE、8CE的TLC才这速度?

我已经申请退货了。这个可能是4CE的TLC。读取速度块、写入速度慢。前面那个可能制程老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二者都是TLC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申请退货了。这个可能是4CE的TLC。读取速度块、写入速度慢。前面那个可能制程老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

开卡坏块过多要换工具,多换工具测试,不是每个工具都能开

网友:
正常工具你要定容开60G,或者用可以指定CE工具直接勾选4CE开一半

网友F:
跟这个一样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5279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这个一样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5279

好像差不多,但是可能不是3D TLC,而是2D TLC的颗粒。难道现在只能换主控么?不换主控就不行?